关于Keil4每次打开缩放都还原的问题

楼主:
前段时间重新安装了Keil之后,每次打开界面的大小都不是我上一次调好的,工程里每个文件的界面都是默认的大小,非常小,每次都得Ctrl+滚轮调整。之前没有这种问题的,百度了也不知道怎么改回来。

网友A(2022-05-23):
以管理员身份运行regedit,改一下下面键值试一试。
\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Keil\礦ision5\MFrame\WinPo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以管理员身份运行regedit,改一下下面键值试一试。
\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Keil\礦ision5\MFrame\Wi ...

请问具体要怎么改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具体要怎么改呢?

先改了再说,1254,823貌似长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改了再说,1254,823貌似长宽。

感谢回答。改了,还是不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感谢回答。改了,还是不行

先备份这个键值,然后删除,看看什么效果,如果不行,恢复备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备份这个键值,然后删除,看看什么效果,如果不行,恢复备份。

感谢回复,是我自己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原因是我字体大小被修改了,每次加载都是10号大小的字体,改回来就可以了。

网友C:
试过小扳手里面的编辑吗?那个地方可以改默认字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