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单片机简易计算器的源代码

楼主(2022-05-23):
#include<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lcden=P2^0;
sbit rs=P2^2;
sbit rw=P2^1;
sbit busy=P1^7;
char i,j,temp,num;
long a,b,c;
uchar flag,fuhao;
uchar code table[]={
7,8,9,0,
4,5,6,0,
1,2,3,0,
0,0,0,0};
uchar code table1[]={
7,8,9,0x2f-0x30,
4,5,6,0x2a-0x30,
1,2,3,0x2d-0x30,
0x01-0x30,0,0x3d-0x30,0x2b-0x30};
void lcd1602_delay(uint x);
void lcd1602_write_str(uchar *p);
void lcd1602_write_com(uchar com);
void lcd1602_delay1(uint x);
void lcd1602_pos(uchar x,uchar y);
void lcd1602_write_date(uchar date);
void lcd1602_init();
void lcd1602_delay(uint x)
{
        uint a,b;
        for(a=x;a>0;a--)
                for(b=10;b>0;b--);
}
void lcd1602_delay1(uint x)
{
        uint a,b;
        for(a=x;a>0;a--)
                for(b=100;b>0;b--);
}
void lcd1602_write_com(uchar com)           //向1602写入命令
{
        P1=com;
        rs=0;
    rw = 0;
        lcden=0;
        lcd1602_delay(10);
        lcden=1;
        lcd1602_delay(10);
        lcden=0;

}
void lcd1602_pos(uchar x,uchar y)            //1602定位
{
   uchar  pos;
   if (x==0)
     x=0x80;
   else if (x==1)
     x=0xc0;
   pos = x+y ;
   lcd1602_write_com(pos);     //显示地址
}
void lcd1602_write_date(uchar date)                 //向1602写入数据
{
        P1=date;
        rs=1;
    rw=0;
        lcden=0;
        lcd1602_delay(10);
        lcden=1;
        lcd1602_delay(10);
        lcden=0;
}
void lcd1602_write_str(uchar *p)       //向1602写入一个字符串
{
        while(*p!='\0')
        {
          lcd1602_write_date(*p);
          p++;
        }

}
void lcd1602_init()                                  //1602初始化
{
    rw=0;
        lcd1602_write_com(0x38);
        lcd1602_delay(20);
        lcd1602_write_com(0x0c);
        lcd1602_delay(20);
        lcd1602_write_com(0x06);
        lcd1602_delay(20);
        lcd1602_write_com(0x01);
        lcd1602_delay(20);
    num=-1;
lcden=1; //使能信号为高电平
i=0;
j=0;
a=0;     //第一个参与运算的数
b=0;     //第二个参与运算的数
c=0;
flag=0; //flag表示是否有符号键按下,
fuhao=0; // fuhao表征按下的是哪个符号
}
void delay(uchar z) // 延迟函数
{
uchar y;
for(z;z>0;z--)
   for(y=0;y<110;y++);
}
void keyscan() // 键盘扫描程序
{
P3=0xfe;
if(P3!=0xfe)
{
   delay(5);
   if(P3!=0xfe)
   {
    temp=P3&0xf0;
    switch(temp)
    {
     case 0xe0:num=0;
       break;
     case 0xd0:num=1;
       break;
     case 0xb0:num=2;
       break;
     case 0x70:num=3;
       break;
    }
   }
   while(P3!=0xfe);
   if(num==0||num==1||num==2)//如果按下的是'7','8'或'9
   {
       if(j!=0)
        {
          lcd1602_write_com(0x01);
          j=0;
         }
       if(flag==0)//没有按过符号键
    {
     a=a*10+table[num];
    }
    else//如果按过符号键
    {
     b=b*10+table[num];
    }
   }
   else//如果按下的是'/'
   {
    flag=1;
    fuhao=4;//4表示除号已按
   }
   i=table1[num];
   lcd1602_write_date(0x30+i);
}
P3=0xfd;
if(P3!=0xfd)
{
   delay(5);
   if(P3!=0xfd)
   {
    temp=P3&0xf0;
    switch(temp)
    {
     case 0xe0:num=4;
         break;
     case 0xd0:num=5;
         break;
     case 0xb0:num=6;
         break;
     case 0x70:num=7;
         break;
    }
   }
   while(P3!=0xfd);
   if(num==4||num==5||num==6&&num!=7)//如果按下的是'4','5'或'6'
   {
    if(j!=0)
        {
          lcd1602_write_com(0x01);
          j=0;
         }
       if(flag==0)//没有按过符号键
    {
     a=a*10+table[num];
    }
    else//如果按过符号键
    {
     b=b*10+table[num];
    }
   }
   else//如果按下的是'/'
   {
    flag=1;
    fuhao=3;//3表示乘号已按
   }
   i=table1[num];
   lcd1602_write_date(0x30+i);
}
P3=0xfb;
if(P3!=0xfb)
{
   delay(5);
   if(P3!=0xfb)
   {
    temp=P3&0xf0;
    switch(temp)
    {
     case 0xe0:num=8;
         break;
     case 0xd0:num=9;
         break;
     case 0xb0:num=10;
         break;
     case 0x70:num=11;
         break;
    }
   }
   while(P3!=0xfb);
   if(num==8||num==9||num==10)//如果按下的是'1','2'或'3'
   {
    if(j!=0)
        {
          lcd1602_write_com(0x01);
          j=0;
         }
      if(flag==0)//没有按过符号键
    {
     a=a*10+table[num];
    }
    else//如果按过符号键
    {
     b=b*10+table[num];
    }
   }
   else if(num==11)//如果按下的是'-'
   {
    flag=1;
    fuhao=2;//2表示减号已按
   }
   i=table1[num];
   lcd1602_write_date(0x30+i);
}
P3=0xf7;
if(P3!=0xf7)
{
   delay(5);
   if(P3!=0xf7)
   {
    temp=P3&0xf0;
    switch(temp)
    {
     case 0xe0:num=12;
         break;
     case 0xd0:num=13;
         break;
     case 0xb0:num=14;
         break;
     case 0x70:num=15;
         break;
    }
   }
   while(P3!=0xf7);
   switch(num)
   {
    case 12:{lcd1602_write_com(0x01);a=0;b=0;flag=0;fuhao=0;}//按下的是"清零"
     break;
    case 13:{                //按下的是"0"
       if(flag==0&a!=0)//没有按过符号键
       {
        a=a*10;
        lcd1602_write_date(0x30);
       }
       else if(flag==1&b!=0)//如果按过符号键
       {
        b=b*10;
        lcd1602_write_date(0x30);
        }
       else
       {
        lcd1602_pos(0,0);  lcd1602_write_str("0");
        }
      }
     break;
    case 14:{j=1;
           if(fuhao==1){lcd1602_pos(1,16);  lcd1602_write_com(0x04);
           c=a+b;
           if((c>=-99999999)&&(c<=99999999))
           {
           while(c!=0)
           {
             lcd1602_write_date(0x30+c%10);
             c=c/10;
           }
           lcd1602_write_date(0x3d);     //再写"="
           a=0;b=0;flag=0;fuhao=0;
           }
           else
           {
           lcd1602_pos(1,11);  lcd1602_write_str("RORRE");
           }
           }
      else if(fuhao==2){lcd1602_pos(1,16);  lcd1602_write_com(0x04);
           if((a-b)>0)
             c=a-b;
           else
             c=b-a;
               if((c>=-99999999)&&(c<=99999999))
                    {
           while(c!=0)
           {
             lcd1602_write_date(0x30+c%10);
             c=c/10;
           }
           if((a-b)<0)
             lcd1602_write_date(0x2d);
           lcd1602_write_date(0x3d);     //再写"="
           a=0;b=0;flag=0;fuhao=0;
          }
                  else
                  {
         lcd1602_pos(1,11);  lcd1602_write_str("RORRE");
                  }
                  }
      else if(fuhao==3){lcd1602_pos(1,16);  lcd1602_write_com(0x04);
             c=a*b;
                               if((c>=-99999999)&&(c<=99999999))
                                   {
             while(c!=0)
             {
             lcd1602_write_date(0x30+c%10);
             c=c/10;
             }
             lcd1602_write_date(0x3d);
          a=0;b=0;flag=0;fuhao=0;
             }
                         else
                         {
                         lcd1602_pos(1,11);  lcd1602_write_str("RORRE");
                         }
                         }
      else if(fuhao==4){lcd1602_pos(1,16);  lcd1602_write_com(0x04);
            i=0;
            c=(long)(((float)a/b)*1000);
                         if((c>=-99999999)&&(c<=99999999))
                         {
            while(c!=0)
             {
               lcd1602_write_date(0x30+c%10);
               c=c/10;
           i++;
           if(i==3)
              lcd1602_write_date(0x2e);
             }
            if(a/b<=0)
              lcd1602_write_date(0x30);
            lcd1602_write_date(0x3d);
            a=0;b=0;flag=0;fuhao=0;
                    }
                                        else
                                        {
                 lcd1602_pos(1,11);  lcd1602_write_str("RORRE");
                                        }
                                        }
      }
     break;
     case 15:{lcd1602_write_date(0x30+table1[num]);flag=1;fuhao=1;}
     break;
   }
}
}
main()
{  unsigned int i;
lcd1602_init();
lcd1602_pos(0,1);
lcd1602_write_str("C51 calculator");
lcd1602_pos(1,1);
lcd1602_write_str("By sdju BG0801");
for(i=10000;i>0;i++);
for(i=10000;i>0;i++);
for(i=10000;i>0;i++);
for(i=10000;i>0;i++);
for(i=10000;i>0;i++);
for(i=10000;i>0;i++);
for(i=10000;i>0;i++);
for(i=10000;i>0;i++);
lcd1602_init();
while(1)
{
   keysc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