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NTC热敏电阻+数码管 LCD1602不显示 求帮助

楼主(2022-05-23):
根据热敏电阻随温度变化而变化的特性,采用串联分压电路。单片机采集热敏电阻的电压,通过A/D转换将模拟量电压信号转换成字量电压信号,经过查表转换得到温度值,控制数码管实时显示温度值。本系统中所用到的器件是STC12C5A60S2单片机、NTC热敏电阻和数码管。

网友A(2023-06-16):
初始化这样试试,然后不要写lcd忙检查函数
void LCD1602_init(){
       w_lcd(0, 0x38);
             delay_ms(5);
             w_lcd(0, 0x38);
             delay_ms(5);
             w_lcd(0, 0x38);
             delay_ms(5);
             w_lcd(0, 0x38);
       w_lcd(0, 0x01);
       w_lcd(0, 0x06);
            delay_ms(5);
       w_lcd(0, 0x0c);
}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您好,向问你这个贴的问题解决了吗?“STC单片机+NTC热敏电阻+数码管 LCD1602不显示 求帮助 ”

代码引脚和仿真不匹配改一下引脚就可以了
但代码结构不合理
不建议学习

网友C:
您好,向问你这个贴的问题解决了吗?“STC单片机+NTC热敏电阻+数码管 LCD1602不显示 求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