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分析这个电路,为什么两个三极管发射极要接地?

楼主(2022-05-23):
有大佬能解答一下为什么两个三极管发射极要接地吗?

楼主:
前面电源只有VF,VE到后面开始出现RG了

网友A:
并没有接地。

这个电路U7A和Q4、Q5是个虚地发生器。

As the name indicates it is virtual, not real ground. For some purposes we can consider it as equivalent to ground. In opamps the term virtual ground means that the voltage at that particular node is almost equal to ground voltage (0V). It is not physically connected to ground. This concept is very useful in analysis of opamp circuits and it will make a lot of calculations very simple.

网友B:
双电源的地是中点电位,Q4,Q5是电源调整管,保证上下电源对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双电源的地是中点电位,Q4,Q5是电源调整管,保证上下电源对称。

1)上下电源并不对称。参见R4、R7的阻值。

2)Q4、Q5是扩流用的,不算“调整管”。

网友C:
楼主显然简化了电路,否则比较器的分压电就没什么意义了。分压电应该只是个电位预制,此点采样后,如果在范围内,比较器结果不变,超出负方向预设值,比较器翻转。为什么要接地:Q4\Q5导通需要。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楼主显然简化了电路,否则比较器的分压电就没什么意义了。分压电应该只是个电位预制,此点采样后,如果在范 ...

这个电路叫跟随器,比较器是你瞎编出来的,没有任何根据。

网友D:
如果以VE为参考点。运放同相端的电压为(VF-VE)*(R4/(R4+R7)),通过比较器得到RG点的电压,两个发射极接地其实也是射极跟随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如果以VE为参考点。运放同相端的电压为(VF-VE)*(R4/(R4+R7)),通过比较器得到RG点的电压,两个发射极接地 ...

你们怎么这么执着于“比较器”呢?你找出电路中那个元件是“比较器”???

网友A:
我确实搞不懂,这么简单的教科书上面的运放电压跟随器电路,你们这么多人说是“比较器”??!!依据何在?

网友B:
没有闭环的,可以认为是比较器。比较器和跟随器有相似的地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有闭环的,可以认为是比较器。比较器和跟随器有相似的地方。

U7A-1和Q4E-Q5E上面接的那么大的RG符号,%%%
这就是闭环!

网友E:
这个电路有些莫名其妙!如果为了比较VF与VE的关系来调节VF与VE的值也不一定可靠,因为VF的升高或者VE的降低都可以导致U7A3脚电位的变化从而导致U7A的输出发生改变。

网友A:
我现在有些明白你们为什么以为这个电路是个“比较”了。楼主位这张图右边的RG可以认为是地线来分析。

但是这张图左边的U7A、Q4、Q5,RG画成地线,事实上RG根本就不是什么地线,RG就是个普通的信号线,U7A-1和Q4E-Q5E构成闭环反馈,就是个最普通的跟随器。

这个论坛就没人能看懂我在10楼发的图吗?

网友F:
带扩流的跟随器,因为功率的需要。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有些明白你们为什么以为这个电路是个“比较”了。楼主位这张图右边的RG可以认为是地线来分析。

但 ...

不是很懂,如果RG不是地,那后面7805输出接的电容怎么理解

网友A:
引用 网友G:
不是很懂,如果RG不是地,那后面7805输出接的电容怎么理解

楼主位这张图右边的RG可以认为是地线来分析。

楼主位这张图左边的RG我简化成10楼的图,你看不懂我没办法。

网友H:
只是个局部图,分析有点费劲。但从运放与R4、R7 阻值看双电源电压并不一致,R5、R6 阻值对等两晶体管共 RG 那肯定是两者电压的中心点,致于后面的 7805、317 电路都是基于这个点设计的。类似于多电源中的公共接地点,只是英文的命名不同罢了

网友E:
不要纠结电压比较器和电压跟随器,运放的目的就是尽可能的将同相输入端电位与反相输入端电位保持一致,所以,电压跟随器或者电压比较器在这个电路中的作用没有多大的区别

网友I:
电路的功能是,当输入电压波动时,能有效地稳定输出电压不变,这一点通过稳定参考地RG来达到。
RG=Reference Ground,也就是参考地的意思。LM324第3脚电压为VF-VE通过R4、R7的分压得到。当VF升高时,会导致LM324输出升高,Q4导通加强,Q4发射极(也就是RG)电压升高,反馈到LM324第2脚,会使LM324第1脚电压下降,这样RG就会稳定下来,因此输出VA也就稳定了。同理可分析,当VE波动时,Q4, Q5发射极电压(RG)也会通过负反馈达到稳定。Q4, Q5的发射结构成负反馈网络,LM324工作在线性区,不是比较器。

网友E:
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电路,电路通过U7A将RG电位维持在R4,R7对VF-VE的负压点上,Q4,Q5的作用是扩流,解决U7A的输出电流不足。当VF升高或者VE降低,都会导致分压点电位升高,从而使U7A输出高电平,Q4导通使RG电位升高维持RG电位与分压点电位接近。反之,分压点电位降低会导致U7A输出低电平,Q5导通将RG电位降低。

网友J:
引用 网友A:
并没有接地。

这个电路U7A和Q4、Q5是个虚地发生器。

虚地发生器,板凳的回复是正确的。
Q4和Q5扩流,是为了增加运放的驱动能力。

设最高电位点VF和最低电位点VE电压差为V。
设VE=0V,则RG的电位为V*3/5。
设RG的电位=0V,则VE的电位为-V*3/5,VF的电位为-V*2/5。

假如R4和R7相等的话,就更好描述了,RG的电位通过运放扩流电路,一直维持在中点值。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电路的功能是,当输入电压波动时,能有效地稳定输出电压不变,这一点通过稳定参考地RG来达到。
RG=Referen ...

为什么Q4导通加强Q4发射极电压升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电路的功能是,当输入电压波动时,能有效地稳定输出电压不变,这一点通过稳定参考地RG来达到。
RG=Referen ...

Q4导通加强流过R6电流增大,为什么发射极电位会增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