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地是怎么出现的?整个电路输入只有VE和VF,后面开始出现了一个地RG

楼主(2022-05-23):
整个电路输入只有VE和VF,后面开始出现了一个地RG,后面两个三极管接RG有点看不懂是为什么,有大佬可以解答一下吗?

网友A:
RG是虚地,U7A、Q4、Q5产生一个虚地,其具体电压由R4、R7确定。

其他电路就假设RG是地就行了。

网友B:
这电路象并联稳压电路,Q4,Q5接地是为了保证上下电源对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电路象并联稳压电路,Q4,Q5接地是为了保证上下电源对称。

上下电源并不对称,Q4、Q5用于扩流,不算其他使用RG的电路,仅仅是楼主贴出来的部分电路,U2、U6分别给RG灌进去5mA,如果没有Q4、Q5扩流,仅仅靠U7A的输出能力恐怕不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RG是虚地,U7A、Q4、Q5产生一个虚地,其具体电压由R4、R7确定。

其他电路就假设RG是地就行了。

为什么Q4,Q5产生的虚地由R4,R7觉定呢?这个运放工作在深度负反馈状态了吗?大佬求教Σ(|||▽||| )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Q4,Q5产生的虚地由R4,R7觉定呢?这个运放工作在深度负反馈状态了吗?大佬求教Σ(|||▽||| )

运放的2脚不是接到Q4、Q5推挽射随器的输出上面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放的2脚不是接到Q4、Q5推挽射随器的输出上面了么?

前面运放不是一个电压比较器吗?运放没有工作在线性工作区,为什么还能满足虚短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面运放不是一个电压比较器吗?运放没有工作在线性工作区,为什么还能满足虚短呢?

你看的哪本书说这个是比较器了?贴出来让我也乐一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的哪本书说这个是比较器了?贴出来让我也乐一乐。

是一个硬件工程师和我说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一个硬件工程师和我说的。。。

扫地大妈不是硬件工程师。

网友C:
VF和VE分别是几V?有具体电压范围好分析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VF和VE分别是几V?有具体电压范围好分析一些

VF 10V,VE -15V

网友A:
引用 网友C:
VF和VE分别是几V?有具体电压范围好分析一些

看R4、R7,明显是10:15么。

网友D:
看电路图要是没有画错的话应该是双电源供电,就是正负电源VF为正电源,VE为负电源,RG为地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看电路图要是没有画错的话应该是双电源供电,就是正负电源VF为正电源,VE为负电源,RG为地

按照你的思路,Q4或者Q5其中一个会马上烧毁。

网友E:
U7A,Q4,Q5组成由R7,R7分压的电压跟随器,地RG为R4,R7分VF-VE的压得到的电压是RG的电位。

网友F:
似乎是个零点漂移抑制电路,U7A的3脚是RG的0基准电压

当U7A的2脚(RG)电压降低偏负电压时,U7A的1脚电平升高,当Q4导通时,RG电压升高

反之,当2脚(RG)电压升高时,1脚的电平降低,当Q5导通时,RG电压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