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MQ2烟雾传感器C语言代码的理解

楼主(2022-05-24):
unsigned int Get_ADCValue_MQ2(u8 times)//得到ADC采样内部传感器的值  取n次,然后平均
{
  u32 val = 0;
  u8 count;
  for(count = 0; count < times; count++)
  {
    val += analogRead(MQ2_IO);//获取模拟量数值
    delay(5);
  }
  return val/times;
}
void MQ2_PPM_Calibration(float RS)// 传感器校准函数
{
    R0 = RS / pow(CAL_PPM / 613.9f, 1 / -2.074f);
}
float MQ2_GetPPM(void)// MQ2传感器数据处理
{
    float Vrl = 5.0f * Get_ADCValue_MQ2(10) / 1024.f;
    Vrl = ( (float)( (int)( (Vrl+0.005)*100 ) ) )/100;
    float RS = (5.0f - Vrl) / Vrl * RL;
    if(millis() < 5000) // 获取系统执行时间,10s前都进行校准
    {
        R0 = RS / pow(CAL_PPM / 613.9f, 1 / -2.074f);
    }
    float ppm = 613.9f * pow(RS/R0, -2.074f);   //根据转化公式
    return  ppm;
请问标红代码的公式和“POW”、“613.9f”、什么意思

网友A:
1.POW(x,y),是做x的y次方;2.MQ2对不同浓度的可燃气,存在不同的曲线,这个曲线不是单纯线性而是指数函数,可以做实验后用spss算出你问的参数,具体你用的公式是检测LPG浓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POW(x,y),是做x的y次方;2.MQ2对不同浓度的可燃气,存在不同的曲线,这个曲线不是单纯线性而是指数函 ...

那VAL是什么参数

网友B:
VAL即value,指的是你获取到的参数(or数值),看程序的意思是取模拟量参数求均值(主要用来滤波,或者剔除不准确的数字)

网友C:
POW(x,y),是做x的y次方

网友D:
POW要包含一个math的头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