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单片机日历计算的C语言代码如何理解?

楼主(2022-05-24):
u8 const table_week[12]={0,3,3,6,1,4,6,2,5,0,3,5}; //月修正数据表
char SRTC_Get_Week(u16 year,u8 month,u8 day)   //计算星期几
{
u16 temp2;
  u8 yearH,yearL;

  yearH=year/100; yearL=year%100;
  if (yearH>19)yearL+=100;
  temp2=yearL+yearL/4;
  temp2=temp2%7;
  temp2=temp2+day+table_week[month-1];
  if (yearL%4==0&&month<3)temp2--;
  if(temp2%7==0) return 7;
  return(temp2%7);
}
这是日历计算代码。请问标红代码什么意思,请详解

网友A:
1.公历闰年判定遵循的规律为:四年一闰、百年不闰、400年再闰。
2.公历闰年的精确计算方法:普通年能被四整除且不能被100整除的为闰年。
3.世纪年能被400整除的是闰年,如2000年是闰年,1900年不是闰年。对于数值很大的年份,如果这年能整除3200并且能整除172800则是闰年。
yearH,yearL;是把年份分解为>=100和<100,以方便用char型数据计算。月分大小平润。周就不必细说了吧。

网友B:
请百度"星期的计算"

网友C:
yearH=year/100; yearL=year%100;//取年份的后两位,用于后续区分平闰年
  if (yearH>19)yearL+=100;            //2000年之后,统一加上100
  temp2=yearL+yearL/4;                 //平年,每年剩一天,每四年一个闰年,多剩一天
  temp2=temp2%7;                        //对7取余,够7天填补一周
  temp2=temp2+day+table_week[month-1]; //多余的天+日期+月份的修正(一月说明不需要修正,二月需要修正一月31天%7后,剩下的3天)
  if (yearL%4==0&&month<3)temp2--; //补偿yearL+yearL/4中,由于正好能被4整除,多+的1天
  if(temp2%7==0) return 7;  //正好出现能被7整除时,返回星期日
  return(temp2%7);   //根据多余的天数,返回计算的星期

网友D:
你查查用于计算星期的泰勒公式就明白了,大概是这个样子:w=y+[y/4]+[c/4]-2c+[26(m+1)/10]+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