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使用555搭的Multisim电路仿真总是出错?

楼主(2022-05-24):
为什么使用555搭的电路仿真总是出错?

网友A:
我的没问题

网友B(2022-07-02):
需要调节一下仿真设置

网友C(2023-08-04):
引用 网友B:
需要调节一下仿真设置

怎么调节,在哪里调节,请大佬细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怎么调节,在哪里调节,请大佬细说

是否你的软件有问题,我是Multisim V14.2。

网友E:
这个是我刚成功的。虽然还没看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