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G12864 022液晶屏幕显示颠倒的问题

楼主:
最近我返修这款LCD,测试时正常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有部分通过运输后,就反馈显示上下颠倒,供应商说时显示屏里面某个脚松了,因为我一直复现不了这种情况,想来咨询一些各位大神

网友A(2022-05-24):
能帮忙在实物图上,指出应该是哪个PIN脚出了问题么?谢谢各位了

网友B:
查了下ST7565R datasheet,MPU接口没有翻转功能,可能是内部接线断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查了下ST7565R datasheet,MPU接口没有翻转功能,可能是内部接线断了。

是查一下内部线路图的文件,看一下哪个接口控制屏幕的么?主要是我们不知道怎么测哪边坏了,起先以为是PIN脚松动,导致高低电频反转,从而引起显示颠倒!现在是我们不知道用什么手段去复现这种失效

网友A:
是不是我标出来的这个,D0通道信号不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