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电能量测试仪的计算问题,测试不同负载电阻下的放电能量

楼主:
我要测试不同负载电阻下的放电能量。但放电能量测试仪,内部电阻50欧不可改变。能不能通过外部串联电阻的方法计算出来
负载分别是50欧 100欧 150欧 200欧,如何计算出能量?

网友A(2022-05-24):
算呗,比如最后一图,实际放电能量是仪表显示的4倍!

网友B:
我曾经买过一个锂电池容量测试仪,它是这样的,电池充满4.2伏,降到3伏时停止工作,负载是一个电阻,电流可以调,通过负载电阻放电,得到一个放电时间,最后根据电压,电流,放电时间来得到电池容量的,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