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两个嵌套的单片机C语言for循环反汇编?

楼主(2022-05-24):
void main(void)
{
u16 i=0,j=0,t=0,n=0,m=0,f;
  Max7219_init();

while(1)
  {
        f=0;
    n = t / 8; // 第几个字
                m=t%8;

    for(j=0;j<8;j++)
                {
                         for(i=0;i<4;i++)
                        {
                                f=(n+i)%(character_len/2);
                                val[ i]=bytes[2*j+f/2*32+f%2]<<m;
                                        val[i+4]=bytes[2*j+f/2*32+f%2+16]<<m;
                                f=(n+i+1)%(character_len/2);
                                val[ i]|=bytes[2*j+f/2*32+f%2]>>8-m;
                                val[i+4]|=bytes[2*j+f/2*32+f%2+16]>>8-m;
                        }

                        Max7219_multiWrite1(j+1, val);
    }
                        t=(t+1)%(sizeof(bytes)/2);

                delay(150);
        }

网友A:
反汇编不就要源码吗?你这就是源码了,还要反汇编做什么?

网友B:
查编译器手册,可以直接输出汇编,不需要你辛辛苦苦的 反 汇编。

网友C:
我给你来个试试

  44          void main(void)
  45          {
  46   1        u16 i=0,j=0,t=0,n=0,m=0,f;
  47   1        Max7219_init();
  48   1
  49   1        while(1)
  50   1        {
  51   2          f=0;
  52   2          n = t / 8; // 第几个字
  53   2          m=t%8;
  54   2
  55   2          for(j=0;j<8;j++)
  56   2          {
  57   3            for(i=0;i<4;i++)
  58   3            {
  59   4              f=(n+i)%(character_len/2);
  60   4              val[ i]=bytes[2*j+f/2*32+f%2]<<m;
  61   4              val[i+4]=bytes[2*j+f/2*32+f%2+16]<<m;
  62   4              f=(n+i+1)%(character_len/2);
  63   4              val[ i]|=bytes[2*j+f/2*32+f%2]>>8-m;
  64   4              val[i+4]|=bytes[2*j+f/2*32+f%2+16]>>8-m;
  65   4            }
  66   3
  67   3            Max7219_multiWrite1(j+1, val);
  68   3          }
  69   2          t=(t+1)%(sizeof(bytes)/2);
  70   2
  71   2          delay(150);
  72   2        }
  73   1      }
  74
  75

             ; FUNCTION main (BEGIN)
                                           ; SOURCE LINE # 44
                                           ; SOURCE LINE # 45
                                           ; SOURCE LINE # 46
0000 E4                CLR     A
0001 F500        R     MOV     i,A
0003 F500        R     MOV     i+01H,A
0005 F500        R     MOV     j,A
0007 F500        R     MOV     j+01H,A
0009 F500        R     MOV     t,A
000B F500        R     MOV     t+01H,A
000D F500        R     MOV     n,A
000F F500        R     MOV     n+01H,A
0011 F500        R     MOV     m,A
0013 F500        R     MOV     m+01H,A
                                           ; SOURCE LINE # 47
0015 120000      R     LCALL   Max7219_init
0018         ?C0001:
                                           ; SOURCE LINE # 49
                                           ; SOURCE LINE # 50
                                           ; SOURCE LINE # 51
0018 E4                CLR     A
0019 F500        R     MOV     f,A
001B F500        R     MOV     f+01H,A
                                           ; SOURCE LINE # 52
001D AE00        R     MOV     R6,t
001F E500        R     MOV     A,t+01H
0021 7803              MOV     R0,#03H
0023         ?C0034:
0023 CE                XCH     A,R6
0024 C3                CLR     C
0025 13                RRC     A
0026 CE                XCH     A,R6
0027 13                RRC     A
0028 D8F9              DJNZ    R0,?C0034
002A F500        R     MOV     n+01H,A
002C 8E00        R     MOV     n,R6
                                           ; SOURCE LINE # 53
002E 750000      R     MOV     m,#00H
0031 E500        R     MOV     A,t+01H
0033 5407              ANL     A,#07H
0035 F500        R     MOV     m+01H,A
                                           ; SOURCE LINE # 55
0037 E4                CLR     A
0038 F500        R     MOV     j,A
003A F500        R     MOV     j+01H,A
003C         ?C0003:
                                           ; SOURCE LINE # 56
                                           ; SOURCE LINE # 57
003C E4                CLR     A
003D F500        R     MOV     i,A
003F F500        R     MOV     i+01H,A
0041         ?C0006:
                                           ; SOURCE LINE # 58
                                           ; SOURCE LINE # 59
0041 E500        R     MOV     A,n+01H
0043 2500        R     ADD     A,i+01H
0045 FB                MOV     R3,A
0046 E500        R     MOV     A,n
0048 3500        R     ADDC    A,i
004A FA                MOV     R2,A
004B E500        R     MOV     A,character_len
004D C3                CLR     C
004E 13                RRC     A
004F FD                MOV     R5,A
0050 7C00              MOV     R4,#00H
0052 AF03              MOV     R7,AR3
0054 AE02              MOV     R6,AR2
0056 120000      E     LCALL   ?C?UIDIV
0059 8C00        R     MOV     f,R4
005B 8D00        R     MOV     f+01H,R5
                                           ; SOURCE LINE # 60
005D E500        R     MOV     A,f
005F C3                CLR     C
0060 13                RRC     A
0061 FE                MOV     R6,A
0062 E500        R     MOV     A,f+01H
0064 13                RRC     A
0065 7805              MOV     R0,#05H
0067         ?C0035:
0067 C3                CLR     C
0068 33                RLC     A
0069 CE                XCH     A,R6
006A 33                RLC     A
006B CE                XCH     A,R6
006C D8F9              DJNZ    R0,?C0035
006E FD                MOV     R5,A
006F AC06              MOV     R4,AR6
0071 E500        R     MOV     A,j+01H
0073 25E0              ADD     A,ACC
0075 FF                MOV     R7,A
0076 E500        R     MOV     A,j
0078 33                RLC     A
0079 FE                MOV     R6,A
007A EF                MOV     A,R7
007B 2D                ADD     A,R5
007C FF                MOV     R7,A
007D EE                MOV     A,R6
007E 3C                ADDC    A,R4
007F FE                MOV     R6,A
0080 7C00              MOV     R4,#00H
0082 E500        R     MOV     A,f+01H
0084 5401              ANL     A,#01H
0086 2F                ADD     A,R7
0087 FF                MOV     R7,A
0088 EC                MOV     A,R4
0089 3E                ADDC    A,R6
008A FE                MOV     R6,A
008B 7400        R     MOV     A,#LOW bytes
008D 2F                ADD     A,R7
008E F582              MOV     DPL,A
0090 7400        R     MOV     A,#HIGH bytes
0092 3E                ADDC    A,R6
0093 F583              MOV     DPH,A
0095 E4                CLR     A
0096 93                MOVC    A,@A+DPTR
0097 FD                MOV     R5,A
0098 A900        R     MOV     R1,m+01H
009A A801              MOV     R0,AR1
009C 08                INC     R0
009D 8002              SJMP    ?C0037
009F         ?C0036:
009F C3                CLR     C
00A0 33                RLC     A
00A1         ?C0037:
00A1 D8FC              DJNZ    R0,?C0036
00A3 FD                MOV     R5,A
00A4 AC00        R     MOV     R4,i+01H
00A6 7400        R     MOV     A,#LOW val
00A8 2C                ADD     A,R4
00A9 F8                MOV     R0,A
00AA A605              MOV     @R0,AR5
                                           ; SOURCE LINE # 61
00AC 7400        R     MOV     A,#LOW bytes+010H
00AE 2F                ADD     A,R7
00AF F582              MOV     DPL,A
00B1 7400        R     MOV     A,#HIGH bytes+010H
00B3 3E                ADDC    A,R6
00B4 F583              MOV     DPH,A
00B6 E4                CLR     A
00B7 93                MOVC    A,@A+DPTR
00B8 FF                MOV     R7,A
00B9 A801              MOV     R0,AR1
00BB 08                INC     R0
00BC 8002              SJMP    ?C0039
00BE         ?C0038:
00BE C3                CLR     C
00BF 33                RLC     A
00C0         ?C0039:
00C0 D8FC              DJNZ    R0,?C0038
00C2 FF                MOV     R7,A
00C3 7400        R     MOV     A,#LOW val+04H
00C5 2C                ADD     A,R4
00C6 F8                MOV     R0,A
00C7 A607              MOV     @R0,AR7
                                           ; SOURCE LINE # 62
00C9 EB                MOV     A,R3
00CA 2401              ADD     A,#01H
00CC FF                MOV     R7,A
00CD E4                CLR     A
00CE 3A                ADDC    A,R2
00CF FE                MOV     R6,A
00D0 E500        R     MOV     A,character_len
00D2 C3                CLR     C
00D3 13                RRC     A
00D4 FD                MOV     R5,A
00D5 7C00              MOV     R4,#00H
00D7 120000      E     LCALL   ?C?UIDIV
00DA 8C00        R     MOV     f,R4
00DC 8D00        R     MOV     f+01H,R5
                                           ; SOURCE LINE # 63
00DE 7400        R     MOV     A,#LOW val
00E0 2500        R     ADD     A,i+01H
00E2 F8                MOV     R0,A
00E3 C000              PUSH    AR0
00E5 E6                MOV     A,@R0
00E6 FD                MOV     R5,A
00E7 E500        R     MOV     A,f
00E9 C3                CLR     C
00EA 13                RRC     A
00EB FE                MOV     R6,A
00EC E500        R     MOV     A,f+01H
00EE 13                RRC     A
00EF 7805              MOV     R0,#05H
00F1         ?C0040:
00F1 C3                CLR     C
00F2 33                RLC     A
00F3 CE                XCH     A,R6
00F4 33                RLC     A
00F5 CE                XCH     A,R6
00F6 D8F9              DJNZ    R0,?C0040
00F8 FB                MOV     R3,A
00F9 AA06              MOV     R2,AR6
00FB E500        R     MOV     A,j+01H
00FD 25E0              ADD     A,ACC
00FF FF                MOV     R7,A
0100 E500        R     MOV     A,j
0102 33                RLC     A
0103 FE                MOV     R6,A
0104 EF                MOV     A,R7
0105 2B                ADD     A,R3
0106 FF                MOV     R7,A
0107 EE                MOV     A,R6
0108 3A                ADDC    A,R2
0109 FE                MOV     R6,A
010A 7A00              MOV     R2,#00H
010C E500        R     MOV     A,f+01H
010E 5401              ANL     A,#01H
0110 2F                ADD     A,R7
0111 FF                MOV     R7,A
0112 EA                MOV     A,R2
0113 3E                ADDC    A,R6
0114 FE                MOV     R6,A
0115 7400        R     MOV     A,#LOW bytes
0117 2F                ADD     A,R7
0118 F582              MOV     DPL,A
011A 7400        R     MOV     A,#HIGH bytes
011C 3E                ADDC    A,R6
011D F583              MOV     DPH,A
011F E4                CLR     A
0120 93                MOVC    A,@A+DPTR
0121 FF                MOV     R7,A
0122 C3                CLR     C
0123 7408              MOV     A,#08H
0125 9500        R     SUBB    A,m+01H
0127 FC                MOV     R4,A
0128 F8                MOV     R0,A
0129 EF                MOV     A,R7
012A 08                INC     R0
012B 8002              SJMP    ?C0042
012D         ?C0041:
012D C3                CLR     C
012E 13                RRC     A
012F         ?C0042:
012F D8FC              DJNZ    R0,?C0041
0131 4D                ORL     A,R5
0132 D000              POP     AR0
0134 F6                MOV     @R0,A
                                           ; SOURCE LINE # 64
0135 7400        R     MOV     A,#LOW val+04H
0137 2500        R     ADD     A,i+01H
0139 F8                MOV     R0,A
013A C000              PUSH    AR0
013C E6                MOV     A,@R0
013D FD                MOV     R5,A
013E E500        R     MOV     A,f
0140 C3                CLR     C
0141 13                RRC     A
0142 FE                MOV     R6,A
0143 E500        R     MOV     A,f+01H
0145 13                RRC     A
0146 7805              MOV     R0,#05H
0148         ?C0043:
0148 C3                CLR     C
0149 33                RLC     A
014A CE                XCH     A,R6
014B 33                RLC     A
014C CE                XCH     A,R6
014D D8F9              DJNZ    R0,?C0043
014F FB                MOV     R3,A
0150 AA06              MOV     R2,AR6
0152 E500        R     MOV     A,j+01H
0154 25E0              ADD     A,ACC
0156 FF                MOV     R7,A
0157 E500        R     MOV     A,j
0159 33                RLC     A
015A FE                MOV     R6,A
015B EF                MOV     A,R7
015C 2B                ADD     A,R3
015D FF                MOV     R7,A
015E EE                MOV     A,R6
015F 3A                ADDC    A,R2
0160 FE                MOV     R6,A
0161 7A00              MOV     R2,#00H
0163 E500        R     MOV     A,f+01H
0165 5401              ANL     A,#01H
0167 2F                ADD     A,R7
0168 FF                MOV     R7,A
0169 EA                MOV     A,R2
016A 3E                ADDC    A,R6
016B FE                MOV     R6,A
016C 7400        R     MOV     A,#LOW bytes+010H
016E 2F                ADD     A,R7
016F F582              MOV     DPL,A
0171 7400        R     MOV     A,#HIGH bytes+010H
0173 3E                ADDC    A,R6
0174 F583              MOV     DPH,A
0176 E4                CLR     A
0177 93                MOVC    A,@A+DPTR
0178 FF                MOV     R7,A
0179 A804              MOV     R0,AR4
017B 08                INC     R0
017C 8002              SJMP    ?C0045
017E         ?C0044:
017E C3                CLR     C
017F 13                RRC     A
0180         ?C0045:
0180 D8FC              DJNZ    R0,?C0044
0182 4D                ORL     A,R5
0183 D000              POP     AR0
0185 F6                MOV     @R0,A
                                           ; SOURCE LINE # 65
0186 0500        R     INC     i+01H
0188 E500        R     MOV     A,i+01H
018A 7002              JNZ     ?C0046
018C 0500        R     INC     i
018E         ?C0046:
018E 6404              XRL     A,#04H
0190 4500        R     ORL     A,i
0192 6003              JZ      $ + 5H
0194 020000      R     LJMP    ?C0006
0197         ?C0007:
                                           ; SOURCE LINE # 67
0197 E500        R     MOV     A,j+01H
0199 04                INC     A
019A FF                MOV     R7,A
019B 7B00              MOV     R3,#00H
019D 7A00        R     MOV     R2,#HIGH val
019F 7900        R     MOV     R1,#LOW val
01A1 120000      R     LCALL   _Max7219_multiWrite1
                                           ; SOURCE LINE # 68
01A4 0500        R     INC     j+01H
01A6 E500        R     MOV     A,j+01H
01A8 7002              JNZ     ?C0047
01AA 0500        R     INC     j
01AC         ?C0047:
01AC C3                CLR     C
01AD 9408              SUBB    A,#08H
01AF E500        R     MOV     A,j
01B1 9400              SUBB    A,#00H
01B3 5003              JNC     $ + 5H
01B5 020000      R     LJMP    ?C0003
01B8         ?C0004:
                                           ; SOURCE LINE # 69
01B8 E500        R     MOV     A,t+01H
01BA 2401              ADD     A,#01H
01BC FF                MOV     R7,A
01BD E4                CLR     A
01BE 3500        R     ADDC    A,t
01C0 FE                MOV     R6,A
01C1 7C00              MOV     R4,#00H
01C3 7D34              MOV     R5,#034H
01C5 120000      E     LCALL   ?C?UIDIV
01C8 8C00        R     MOV     t,R4
01CA 8D00        R     MOV     t+01H,R5
                                           ; SOURCE LINE # 71
01CC 7F96              MOV     R7,#096H
01CE 7E00              MOV     R6,#00H
01D0 120000      R     LCALL   _delay
                                           ; SOURCE LINE # 72
01D3 020000      R     LJMP    ?C0001
             ; FUNCTION main (END)

网友D(2022-06-30):
引用 网友C:
我给你来个试试

请教,在keil编译软件里,什么地方可以实现,。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请教,在keil编译软件里,什么地方可以实现,。

http://www.51hei.com/bbs/dpj-137880-1.html

就在 *.lst 文件里面,你可以打开 main.lst 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