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放型恒流源电路的工作原理分析

楼主(2022-05-24):
这个电路是一个我看网上搭的用运放以及cmos管做的运放。以及证明能用了,输出电流等于输入电压除r10的值,r10为采样电阻。但是我不太懂原理想要问问大家lm358以及这个cmos管具体是怎么工作的呢?

网友A:
电流小了接入U4-2电压变小,U4-1电压增大,Q4更加导通,电流就变大了, and vice versa.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小了接入U4-2电压变小,U4-1电压增大,Q4更加导通,电流就变大了, and vice versa.

啥意思,可以具体说说吗

网友B:
电流串联负反馈,仔细看一下童诗白模电书有的

网友C:
恒流过程:电流增大R10电压增大经过运放负端比较控制Q4电压减小则导通电流也减小,反过来道理一样,因此起到恒流作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恒流过程:电流增大R10电压增大经过运放负端比较控制Q4电压减小则导通电流也减小,反过来道理一样,因此起 ...

跟那个恒流LED灯串的原理差不多

网友E:
LM358负责计算输出电流是否达到给定值,Q4负责控制输出电流大小量。运放358的3端输入一个给定的电压值,358的2端输入取样电阻R10的取样电压值,由运放358计算,如果2端电压升高,运放输出1端电压降低;如果2端电压降低,运放输出1端电压升高。Q4的导通量,始终由运放1端电压控制,从而达到输出电流符合给定要求。

网友F:
可以把电路当成负反馈环路理解,R11+Q4当成 U4A的输出不用管,整个恒流过程就是保证R10的在线压降等于U4A正向输入的电压,压降不够就加大输出量增大电流保证R10压降等于U4A正向输入的电压 .
还有,输出的恒流电流和输入电压无关,只取决于R10的阻值和U4A正向输入的电压值 .

网友G:
LM358的2、3脚电位可看作相等。输入电压Vsw1直接加在R10上。根据欧姆定律,通过R10的电流Ir10=Vsw1/R10=Vsw1/10.

楼主:
引用 网友E:
LM358负责计算输出电流是否达到给定值,Q4负责控制输出电流大小量。运放358的3端输入一个给定的电压值,358 ...

为啥2端电压增大,1减少,是因为u1等于k(u3-u2)吗?以及为什么刚刚测了u1等于四倍u3呢

网友E:
运放的正输入端3,负输入端2,如果3==2,输出端1==0,如果3>2,1>0,到底大多少,要看闭环负反馈电路。u1等于四倍u3,那就是运放和R11,Q4,R10构成的闭环负反馈放大系数等于4倍。

网友E:
运放正输入端3,负输入端2,如果3==2,输出端1==0,如果3>2,1>0,到底大多少,要看运放358,R11,Q4,R10,构成的闭环负反馈电路的放大系数,u1等于4倍u3,说明现在电路的放大系数等于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