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如何点亮LED 新手上路,第一次就难住了,不知该怎么弄?谢谢

楼主(2022-05-24):
新手上路,第一次就难住了,不知该怎么弄?谢谢。

网友A:
你把编译错误贴出来啊!光说有编译错误有什么用?大家都不是算命的。

网友B:
我猜,是编译的吉时未到,所以总是编译有错误,呵呵~~

网友B:
提问不是这么提的!
把你的代码发上来,
把编译出错的信息贴上来,

好比你对医生说:不舒服,医生衣是这么说的:哪里不舒服呢?你倒是说啊!我看你红光满面,身体挺好的啊~~

网友C:
新手。别紧张。慢慢来。多问几次就学会了。

楼主:
就是这样的错误,请指正,谢谢

网友D:
把编译错误显示出来

网友E:
是这样写
sbit L1=P2^0;

网友B:
P20^0?
P2^0吧?

网友F:
http://www.51hei.com/bbs/dpj-133149-1.html
先自己看视频吧
sbit L1=P20^0; //可能是sbit L1=P0^0;或者sbit L1=P2^0;这行检查一下

网友G:
P2^0=1;

网友H:
没有P20^0这个sfr的,你就写P2^0就可以了

网友I:
这个是新手最容易出错的错误,是程序中对P2.0引脚的标注与 reg52.h 文件中的标注不一样所引出的错,所以改为 sbit L1=P2^0;  就不会出错了,另注意 P要大写,小写p也错

网友J:
看楼主这架势,不仅是才学单片机吧?连应用程序都在C盘下干起来了。建议安个D盘什么的,别在系统盘下做这些。

楼主:
在各位的帮助下,点亮了第一颗二极管,谢谢各位。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各位的帮助下,点亮了第一颗二极管,谢谢各位。

+U!后边还有更多、更大的坑在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