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C语言乘法中个位先显示还是十位先显示?请求大神解答一下

楼主(2022-05-24):
            if(fuhao==3)    //乘法
                {
                    SUM=(Table_A)*(Table_B);
                    lcd1602_write_cmd(0Xcf);             //第二行最后一位显示
                    lcd1602_write_cmd(0X04);             //指针左移
                    while(SUM!=0)             //一位一位显示
                            {
                                lcd1602_write_data(0x30+SUM%10);        //显示结果的最后一位在0x4f的位置
                                SUM=SUM/10;                            //取前面的结果数据
                            }
                    lcd1602_write_data(0x3d);                        //写等于号
                }
这是程序中乘法的部分

楼主:
#include "keycode.h"

#define Key_Net  P3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ode number[]={1,2,3,0x2b-0x30, 4,5,6,0x2d-0x30, 7,8,9,0x2a-0x30, 0,0x01-0x30,0x3d-0x30,0x2f-0x30 };
uchar value;
uchar fuhao,TABE;         //fuhao 储存+,-,*,/,clr,=        ;TABE 标识 1是符0是数字,Table_A,Table_B 储存输入的两个数字
float Table_A,Table_B;
long SUM,YU;
void delay10ms()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c;
    for(c=5;c>0;c--)
        for(b=4;b>0;b--)
            for(a=248;a>0;a--);
}

void Init()              //main中用到的初始化
{
        fuhao=0;
        TABE=0;
        Table_A=0;
        Table_B=0;
}
void Keydown()
{
        char a,i;
        i=0;
        Key_Net=0x0f;
        if(Key_Net!=0x0f)
        {
                delay10ms();
                if(Key_Net!= 0x0f)
                {
                        Key_Net=0x0f;                  // 行列扫描 先进行列扫描,确定是那一列按下
                        switch(Key_Net)
                        {
                                case(0x07) : value = 0 ;break;                  //第一列
                                case(0x0b) : value = 1 ;break;                 //第二列
                                case(0x0d) : value = 2 ;break;                 //第三列
                                case(0x0e) : value = 3 ;break;                 //第四列
                        }

                        Key_Net = 0xf0;
                        delay10ms();
                        switch(Key_Net)                   // 行列扫描 再进行行扫描,确定是那一行按下
                        {
                                case(0x70) : value = value+0 ;break;  //第一行 就是0 1 2 3个按键按下
                                case(0xb0) : value = value+4 ;break;  //第二行
                                case(0xd0) : value = value+8 ;break;  //第三行
                                case(0xe0) : value = value+12 ;break; //第四行 这里确定的是哪一个按键按下,还没对按键赋值
                        }
                        while((a<100)&&(Key_Net!=0xf0))
                        {
                                delay10ms();
                                a++;
                        }
                                a=0;
                }
                    if((0<=value)&&(value<=2)||(4<=value)&&(value<=6)||(8<=value)&&(value<=10)||value==12)        //根据自己的键盘设计的数据这一条语句 对应的是0-9这几个数子对应的按键
                        {
                                TABE=0;
                                if(fuhao==0)
                                {
                                        Table_A=Table_A*10+number[value];         //按下一位储存在个位,再按下一位原来的数*10加上刚按下的值

                                }
                                if((fuhao>0))
                                {
                                        Table_B=Table_B*10+number[value];         //当有符号位按下后面的值储存在Table_B中

                                }
                                        lcd1602_write_data(0x30+number[value]);        //显示0-9中按下的值
                        }

                        if(value==3)  //  也就是数组number中的第三位        键盘按下+ 都可以写成SWITCH语句
                        {
                                  TABE=1;
                                fuhao=1;  // +号标志
                                lcd1602_write_data(0x30+number[value]);          //显示+号 value==3 就是数组中的 0x2b-0x30 在LCD中0x2b就是+号
                        }

                        if(value==7)  //  也就是数组number中的第7位     键盘按下-
                        {
                                  TABE=1;
                                fuhao=2;  // -号标志
                                lcd1602_write_data(0x30+number[value]);           //同理显示-号
                        }

                        if(value==11)  // 也就是数组number中的第11位   键盘按下*
                        {
                                  TABE=1;
                                fuhao=3;   //  *号标志
                                lcd1602_write_data(0x30+number[value]);           //同理显示*号
                        }

                        if(value==15)  //  键盘按下/
                        {
                                  TABE=1;
                                fuhao=4;   //  /号标志
                                lcd1602_write_data(0x30+number[value]);                //同理显示/号
                        }

                        if(value==13)  //  键盘按下CLR
                        {
                                  TABE=1;
                                fuhao=5;   // CLR标志
                                lcd1602_write_cmd(0x30+number[value]);
                                fuhao=0;
                                TABE=0;
                                Table_A=0;
                                Table_B=0;
                        }

                        if(value==14) //  键盘按下= 下面直接对各种特殊符号对应的情况进行处理
                        {
                                if(fuhao==1)        //加法
                                {
                                        SUM=Table_A+Table_B;         //计算SUM
                                        lcd1602_write_cmd(0Xcf); //从第二行最右边开始显示
                                        lcd1602_write_cmd(0X04); //控制指针左移
                                        while(SUM!=0)                         //一位一位显示 先从num的最低位开始
                                                        {
                                                                lcd1602_write_data(0x30+SUM%10);                //num的最后一位在0x4f的位置也就是最右边
                                                                SUM=SUM/10;                                                        //再取一位的结果数据
                                                        }
                                        lcd1602_write_data(0x3d);                                                //写等于号
                                }

                                if(fuhao==2)        //减法
                                {
                                        if(Table_A>Table_B)                        //先判断A B大小
                                        {
                                                 SUM=Table_A - Table_B;
                                        }
                                        else
                                        {
                                                SUM=Table_B - Table_A;
                                        }
                                                lcd1602_write_cmd(0Xcf);  //从第二行最右边开始显示
                                                lcd1602_write_cmd(0X04);  //控制指针左移
                                                while(SUM!=0)                       //一位一位显示 先从num的最低位开始
                                                                {
                                                                        lcd1602_write_data(0x30+SUM%10);                //显示结果的最后一位在0x4f的位置
                                                                        SUM=SUM/10;                                                        //取前面的结果数据
                                                                }
                                                if(Table_A < Table_B)        //如果A<B 在结果显示完后需要给一个负号
                                                {
                                                        lcd1602_write_data(0x2d);   //lcd显示负号
                                                }
                                                lcd1602_write_data(0x3d);           //写等于号
                                }

                                if(fuhao==3)        //乘法
                                {
                                        SUM=(Table_A)*(Table_B);
                                        lcd1602_write_cmd(0Xcf);                         //第二行最后一位显示
                                        lcd1602_write_cmd(0X04);                         //指针左移
                                        while(SUM!=0)                         //一位一位显示
                                                        {
                                                                lcd1602_write_data(0x30+SUM%10);                //显示结果的最后一位在0x4f的位置
                                                                SUM=SUM/10;                                                        //取前面的结果数据
                                                        }
                                        lcd1602_write_data(0x3d);                                                //写等于号
                                }

                                if(fuhao==4)        //除法         重点!
                                {
                                        uchar i;
                                        SUM=((Table_A/Table_B)*1000);                  //sum放大1000倍        例如 sum=42/2689=0.01561919  放大1000倍 sum=15
                                        lcd1602_write_cmd(0Xcf);                          //lcd从第二行最后一位显示
                                        lcd1602_write_cmd(0X04);                          //指针左移
                                        if((Table_A < Table_B)&&SUM<100)          //当两个数的值相差不到前面的数字的100倍
                                                                              //例如 42和2689 2689<4200 计算器可以算出准确结果  也可以试着自己直接改一改
                                        {
                                        while(SUM!=0)                         //一位一位显示 例如 sum=42/2689=0.01561919  放大1000倍 sum=15
                                                        {
                                                                i++;
                                                                lcd1602_write_data(0x30+SUM%10);                //显示结果的最后一位在0x4f的位置
                                                                SUM=SUM/10;                                                        //SUM取余
                                                                if(i==2)                                                        //此时已经输出了15这两个数字 正确的值为0.01561919
                                                                {
                                                                lcd1602_write_data(0x30);                        //写一个0
                                                                lcd1602_write_data(0x2e);                        //写小数点
                                                                i=0;
                                                                }
                                                        }
                                        }

                                        if(Table_A < Table_B)
                                        {
                                                lcd1602_write_data(0x30);                                         //上面写完小数点再写一个0 输出0.015
                                        }

                                        if((Table_A > Table_B))         //A>B就没有那么多事情了 例如1589/33=48.1515  sum放大1000倍 sum=48151
                                        {
                                        while(SUM!=0)                         //SUM*1000是保留三位小数
                                                        {
                                                                i++;
                                                                lcd1602_write_data(0x30+SUM%10);                //显示结果的最后一位在0x4f的位置
                                                                SUM=SUM/10;

                                                                if(i==3)                                                        //i=3的时候就该输出小数点了 因为小数部分已经输出完毕
                                                                {
                                                                lcd1602_write_data(0x2e);                        //输出小数点
                                                                }
                                                        }
                                        }
                                        if(Table_A < Table_B)
                                        {
                                        lcd1602_write_data(0x30);                                           //上
                                        }

                                        lcd1602_write_data(0x3d);                                                //最后写等于号

                                }
                        }

        }
}
这是原程序

网友A:
这么明显的先显示个位都看不出来?

显示了个位,把整个数除10,原来的十位变成了个位,继续显示个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