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萌新求问 在Keil5中引脚怎么写啊?

楼主(2022-05-24):
(无正文)

网友A:
sbit xxxx=P2^1;

网友B:
定义引脚
sbit LED1=P1^0;
sbit LED2=P1^1;
sbit LED3=P1^2;

网友C:
倒是多打几个字啊。太不尊敬为你解答的大佬了。
建议把如题的帖子都删掉。

网友D:
如果是特殊位定义,使用sbit关键字。如
sbit  LED =  P1^0;

网友E:
sbit D1=P1^0;

网友E:
sbit D1=P1^0;  (声明D1表示P1^0)

网友F:
定义 sbit LED=P2^0

网友G:
有些单片机还得先定义管脚功能,这问题问的有点太模糊了,你这引脚要做什么用途?ADC? IO?  PWM?
没法回答。

网友H:
sbit xx(可任意)=P1^1;
P一点要大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