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单片机串口电压的问题

楼主:
需要一些帮助 谢谢大家
我自己做的一块板stc15w408as单片机板子  用到了ch340n   现在问题是 再关闭自锁开关(控制着电源通断) 后发现 vcc还有电压 ,大约在2.5v左右 请问一下 这是啥问题?  与usb转串口芯片的问题吗?  我看到了stc手册上 烧录程序那一副图上 有tx上还有一个二极管  是我没接这个二极管的问题吗   ?  大佬救一下 谢谢

网友A(2022-05-25):
TXD应当接二极管防止倒灌。没接二极管也可以试试:STC-ISP点击下载/编程按钮后,CH340和STC15W408AS同时供电。

网友B:
这是340下载电路 必须加二极管防倒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是340下载电路 必须加二极管防倒灌

哦明白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