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H340N V3脚的电路接法

楼主(2022-05-24):
最近在自己做arduino nano开发板,USB转串口驱动芯片选择了CH340N,在网上查阅资料后了解了V3脚的接法取决于VCC连接的是5V还是3.3V,VCC引脚输入外部5V电源,并且V3引脚应该外接容量0.1uF的电源退耦电容,当使用3.3V工作电压时,CH340芯片的V3引脚应该与VCC引脚相连接,同时输入外部的3.3V电源。但是在焊接完成PCB板后,使用arduino IDE烧录程序一直卡在上传界面,我将5V接在V3脚后,程序烧录就正常了,不能太理解,希望有大佬解答,感谢。

原先设计的电路部分

原先设计的电路部分

修改后可以使用的电路部分

修改后可以使用的电路部分

网友A:
你说不能用的图纸,把4脚RTS的电容去掉,我一直都是这样用的,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B:
这是自动下载电路,参考我这个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是自动下载电路,参考我这个图,

别到处贴你的广告,人家这个是CH340N,而不是340C,和问题的解决没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不能用的图纸,把4脚RTS的电容去掉,我一直都是这样用的,没有什么问题

好的我试试

网友D:
1653398813(1).jpg  的图, 除了 RST 脚的 电容有点莫名,
其他都是对的,如果不能正常使用,可能是因为,你同一个USB口除了供电给CH340 还供电给了其他设备, 可以考虑在 VCC 引脚(Pin5)的 104 电容的边上再 增加一个 10 ~ 22uf (106 ~ 226) 的对地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D:
1653398813(1).jpg  的图, 除了 RST 脚的 电容有点莫名,
其他都是对的,如果不能正常使用,可能是因为, ...

请问这个对地电容的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D:
CH340 实际是需要在 3.3V 下工作的,所以,虽然VCC引脚输入 5V, 最终还是在内部电压转换下生成 3.3V电压来使芯片正常工作的。 你说你 按原图无法正常工作,改成 1653398859(1).jpg  反而能勉强工作了。
最大的可能,就是VCC 输入电压因外部其他电路,无法达到5V ,使内部电压转换无法产生出 3.3V 工作电压,所以,你上拉到5V 强行拉高V3脚的内部工作电压,也许能短时间的促使 CH340工作,但是这个做法是不可取的。因此建议你在原图的基础上,增加VCC(Pin5) 的对地电容,让Pin5 可以得到稳定的5V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1653398813(1).jpg  的图, 除了 RST 脚的 电容有点莫名,
其他都是对的,如果不能正常使用,可能是因为, ...

我这个串口的5V是从USB出来过了5V稳压电路然后再给各芯片供电,正常来说应该就是5V的稳定供电,RST脚上加电容我也是参考其他人的电路图使用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这个串口的5V是从USB出来过了5V稳压电路然后再给各芯片供电,正常来说应该就是5V的稳定供电,RST脚上加 ...

你要么 USB 出来,是5V,
要么  5V稳压电路出来, 是5V

你从USB出来,过5V稳压电路, 再出来,还能是5V么?

强烈建议你测试一下 你图中 Pin5 引脚处电压到底多少,按你图二解法 反而能工作来看,你Pin5 处的电压 极有可能  小于等于 4V。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要么 USB 出来,是5V,
要么  5V稳压电路出来, 是5V

好的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要么 USB 出来,是5V,
要么  5V稳压电路出来, 是5V

确实小于5V,是3.5V,这个是我的稳压电路,Vbus是typeC接口出来的5V,为什么我过了MBR0520和AMS1117-5.0后出来就变成3.5V了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确实小于5V,是3.5V,这个是我的稳压电路,Vbus是typeC接口出来的5V,为什么我过了MBR0520和AMS1117-5.0后 ...

AMS1117 是降压芯片,不是升压芯片, 何为降压芯片? 就是输出电压,一定是低于输入电压的。
你不会认为,只要用了AMS1117-5.0 ,  直接用一颗 3.7V 锂电池输入,就能在OUT得到5V了吧?

按你的原理图, VBUS 应该是5V吧? 后面D1, 出来估计就是 4.3V 了, 你指望,经过AMS1117 之后,能出来 5V?  按你的这个电路, 拓展开来考虑, 还不如直接用 AMS1117-3.3V 然后,CH340 直接按 3.3V来设计来的好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确实小于5V,是3.5V,这个是我的稳压电路,Vbus是typeC接口出来的5V,为什么我过了MBR0520和AMS1117-5.0后 ...

5V输入再稳压5V输出,你这是开天辟地啊,VBUS是USB来的,它的5V是经过稳压的,没必要再次稳压,改下电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AMS1117 是降压芯片,不是升压芯片, 何为降压芯片? 就是输出电压,一定是低于输入电压的。
你不会认为 ...

这个AMS1117-5不是稳压芯片么,我测量arduino uno上的ams1117,4.4V输入4.98V输出呀,这是为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5V输入再稳压5V输出,你这是开天辟地啊,VBUS是USB来的,它的5V是经过稳压的,没必要再次稳压,改下电路 ...

我是参考别人arduino nano原理图设计的,有这个5V稳压电路,因为之后也有需求VBUS直接接电源正极,所以不是稳压的5V,还是需要这个稳压电路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AMS1117-5不是稳压芯片么,我测量arduino uno上的ams1117,4.4V输入4.98V输出呀,这是为什么呢

我重申一遍, AMS1117 是 降压芯片,不是升压芯片!!!!!

你说你测量的,4.4V 输出 4.98V 输出,非要给个理由的话……,应该是在梦中测量的。

估计你也不看手册的,稍微摘选两段,给你参考吧,要是还不明白,我也没辙了……

大概的意思如下:
AMS 1117系列可调和固定电压调节器可提供多达1A的输出电流,并可降低到1V的输入输出差。器件的漏极电压保证最大1.3V。

画框处为输入电压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重申一遍, AMS1117 是 降压芯片,不是升压芯片!!!!!

你说你测量的,4.4V 输出 4.98V 输出,非 ...

我明白了,感谢感谢,是我设计的时候没有想好,这个type-c口进的直接输入供电就可以,这稳压电路是外部输入6.5-12V用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明白了,感谢感谢,是我设计的时候没有想好,这个type-c口进的直接输入供电就可以,这稳压电路是外部输 ...

对了,5V的单片机,用电脑USB或者充电宝供电,完全不需要再稳压,只有外接9V或者12V等电压输入的时候才需要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对地电容的作用是什么呢

减少高频干扰可能引起的重启。

网友F:
如果不是空间不够的情况,我才不会用CH340N呢。主要是他成本不划算。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如果不是空间不够的情况,我才不会用CH340N呢。主要是他成本不划算。

成本来讲……, 好像没有比 CH340N 更便宜的 USB-TTL 的转换器了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D:
CH340 实际是需要在 3.3V 下工作的,所以,虽然VCC引脚输入 5V, 最终还是在内部电压转换下生成 3.3V电压来 ...

说的对!

网友G:
引用 楼主:
确实小于5V,是3.5V,这个是我的稳压电路,Vbus是typeC接口出来的5V,为什么我过了MBR0520和AMS1117-5.0后 ...

AS1117不是低压差稳压电路,你的5V输入经肖特基降压,AS1117再次降压很难已经降低太多了,只要短路1117的输入与输出应该可以正常工作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成本来讲……, 好像没有比 CH340N 更便宜的 USB-TTL 的转换器了吧?

就以我经常买的TB店来说,几款CH340中,就N是最贵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就以我经常买的TB店来说,几款CH340中,就N是最贵的。

CH340N通常不会超过1.5元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就以我经常买的TB店来说,几款CH340中,就N是最贵的。

你就是你店没有选对了……

我买的地方,
CH340G :  1.03
CH340N :  1.13
CH340C :  1.19

虽然,340G最便宜,但是需要外接晶振,并不讨巧。所以340系列而言,340N是是性价比最高的。当然,你要如果最终要输出 232电平的话,或者要用到 DTR 的话,340C是不二之选。

网友I(2022-10-13):
不太懂RTS引脚,手册中那不是MODEM的管脚嘛?为啥能复位用。复位不是RST嘛?

网友J(2022-11-29):
电脑识别不了是为什么,一直报未知USB设备描述符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