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利用P30按键的长按来操作51单片机芯片内的EEPROM,让a得到8至20间的数

楼主(2022-05-25):
/*   d1-p31,d2-p32,d3-p33,d4-p34
a-P10,b-P11,c-P12,d-P13,e-P14,f-P15,g-P16,dp-P17
12v to in1 to p37(IN)......P35 is out......P30 is OUT2 */
#include <stc12c20xx.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FOSC 11059200L
#define T1MS (FOSC/12-1000)
uint a,b,c;

uchar code 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void  cc(uint addr);
void  xcx(uint addr,uchar dat);
uchar dcx(uint addr);
void  Q0();

void delay(uint i)
{
  uint j,k;
  for(j=i;j>0;j--)
    for(k=125;k>0;k--);
}

void display()
{

   P1=table[a%10000/1000];
   P31 = 0;
   delay(5);
   P31 = 1;

   P1=table[a%1000/100];
   P32 = 0;
   delay(5);
   P32 = 1;

   P1=table[a%100/10];
   P33 = 0;
   delay(5);
   P33 = 1;

   P1=table[a%10];
   P34 = 0;
   delay(5);
   P34 = 1;

}

void Timer_Init(void)
{
          AUXR &= 0x3F;//00111111
           TMOD = 0x11;
          TL1 = T1MS;
          TH1 = T1MS>>8;
          TF1 = 0;
          ET1 = 1;
}

void main(void)
{
        P1M0 = 0x00;
        P1M1 = 0x00;
  P3M1 = 0x00;
        P3M0 = 0x20;      //00100000
  a=0;
  b=0;
  P35=0;
        c = dcx(0x2002);
  Timer_Init();

  while(1)
        {
                if((P37==1)&&(P30==0))
                {
                        delay(5);
                        if((P37==1)&&(P30==0))
                        {
                                if(c<8){c==8;cc(0x2000);xcx(0x2002,c);}else;
                                if(c>20){c==8;cc(0x2000);xcx(0x2002,c);}else;
                                cc(0x2000);xcx(0x2002,c);
                                EA=1;
                                TR1=1;
                         }else;
                 }else;
        }
}

void cc(uint addr)
{
// 0x83(??<5M)   0x82(??<10M)   0x81(??<20M)   0x80(??<40M)
    ISP_CONTR = 0x81;
    ISP_CMD   = 0x03;
    ISP_ADDRL = addr;
    ISP_ADDRH = addr>>8;
          EA =0;
    ISP_TRIG = 0x46;
    ISP_TRIG = 0xB9;
    _nop_();

    Q0();
}

void xcx(uint addr,uchar dat)
{
    ISP_CONTR = 0x81;
    ISP_CMD   = 0x02;
    ISP_ADDRL = addr;
    ISP_ADDRH = addr>>8;
    ISP_DATA  = dat;
    EA = 0;
    ISP_TRIG = 0x46;
    ISP_TRIG = 0xB9;
    _nop_();
    Q0();
}

uchar dcx(uint addr)
{
    uchar dat;
          ISP_CONTR = 0x81;
    ISP_CMD   = 0x01;
    ISP_ADDRL = addr;
    ISP_ADDRH = addr>>8;
    EA = 0;
    ISP_TRIG = 0x46;
    ISP_TRIG = 0xB9;
    _nop_();
    dat = ISP_DATA;
        Q0();
        return dat;
}

void Q0()
{
    ISP_CONTR = 0;
    ISP_CMD   = 0;
    ISP_TRIG  = 0;
}

void t1(void) interrupt 3 using 2
{
        TL1=T1MS;
        TH1=T1MS>>8;
        b++;
        a=c;
  display();
    if(b>=1000)
          {
                 b=0;
           c++;
                 if(c>20)c=8;else ;
                 }
  if(P30==1){delay(5);if(P30==1){a=0;TR1=0;}else;}else ;
}

楼主:
刚验证了一下,是可以用了,把T1MS改为常数64536稳定一些

网友A:
随机数产生了!恭喜恭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机数产生了!恭喜恭喜。

可以指点一下吗

网友B:
看不懂你的提问,a和EEProm有啥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不懂你的提问,a和EEProm有啥关系?

需要8至20的常数作另外的代码运算,EEPROM可以记录这个数,P30用来修改这个数,不修改的话,就是一个固定值,赋值给a

网友C:
if(c<8){c==8;cc(0x2000);xcx(0x2002,c);} 这个病句,就没人看出来么?

网友A:
我也不会。
我只是一个爱好者。
超级喜欢单片机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if(c

如果读到的c小于8,则赋值8,并擦除扇区,重新写入c的值,以备取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读到的c小于8,则赋值8,并擦除扇区,重新写入c的值,以备取用

你说的如此理直气壮,倒是弄得我不自信了……
不如大家投票吧……

问题: 给 c 赋值 8 应该用以下哪个语句?
A)   c =  8;
B)   c == 8;
答:

网友B:
引用 楼主:
需要8至20的常数作另外的代码运算,EEPROM可以记录这个数,P30用来修改这个数,不修改的话,就是一个固定 ...

但看你的代码,c是随时间由8增加到20又变回8啊?
根本不固定
而且P30==1 是按下还是没按下?
代码头几行注释P30是Out, 所以P30是输入还是输出?
P37==1 && P30==0 又是哪个键按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如此理直气壮,倒是弄得我不自信了……
不如大家投票吧……

抱歉抱歉,我不是理直气壮,我是业余学习,时间比较紧,语言不到之处请见谅,赋值是c=8;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但看你的代码,c是随时间由8增加到20又变回8啊?
根本不固定
而且P30==1 是按下还是没按下?

1.是要求c必须是8至20间的数,如果小于8或大于20就不行。2.常规stc的设计,等于0的都表示按下了,等于1的都表示松开,p30在这里用按键输入

网友B:
引用 楼主:
1.是要求c必须是8至20间的数,如果小于8或大于20就不行。2.常规stc的设计,等于0的都表示按下了,等于1的 ...

终于弄明白你这憋扭的代码
0
上电
读取EEProm,放到C
初始化定时器但不运行

1
P30按下,消抖,检验C值,写入EEProm,运行定时器

2
1ms后,定时器中断,d++,把C值放到A,输出数码管

1ms后,重复2
5ms后,重复1

3
P30放开,停止定时器

4
P30不放开,直到d大于1000(1s)
d清零,c++,然后检查是否大于零

这就是你的长按改变c的运行流程

这代码最大的问题是每次长按EEProm都会擦写200次
不知道这c值会不会经常改变
不然号称10万次擦写寿命的EEProm只能定的住5000次长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终于弄明白你这憋扭的代码
0
上电

很感激你能读透我的思路,看样子我这代表码问题严重,实现不了这个功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