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动车充电器改数字可调恒压恒流

楼主(2022-05-25):
一款智能电动车充电器采用了51单片机控制 问下大神 能不能改成数字电源

充电器采用的是tl494+lm358+单片机的方案 自带独立供电光耦隔离 高压部分18v给494供电 低压部分12v给LM358 风扇 继电器供电+7805给单片机供电

输出电压采样分压后给了LM358与基准电压比较后输出给单片机 电流采样给单片机 通过两个光耦控制tl494调制脉宽 另外单片机还控制了风扇 继电器 还有双色指示灯

修改思路
把原单片机拆下 换同型号的写程序 要实现设置电压电流可调可视,输出电压电流可调可视,最好可以设置电压电流曲线,针对不同负载

现状
模拟电路比较熟悉 数字电路刚入门,不懂单片机怎么接线,怎么编程
请问大神这个要怎么实现,需要掌握什么知识,要学什么东西?

网友A:
看具体方案才能决定如何使用单片机

网友B:
没有原理图不可能改好

网友C:
一,检测电流电压,二,根据电流电压设计充电曲线。

网友D:
具体要看原单片机是什么型号,还余有多少IO口,得搞清原电路,用什么电位器调节,用什么作显示用。
至少你要搞懂你要用到的单片机IO口的使用,AD转换的应用,要编程的话至少得懂一门计算机语言

网友E:
这个类型的充电器倒是有现货的,如果要改装原有的充电器肯定比买现货的难度大

网友F:
学习学习还是可以的。
个人感觉现实还是别折腾了。没啥用,电流也不大。都不如买个变压器,一个可调流调压的小板,一个表头。5A足够用了。最简单。

网友G:
应该能改。贵在折腾。

网友H:
不知道怎么编程,喜欢的话的,就学8051编程,入门至少要半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具体要看原单片机是什么型号,还余有多少IO口,得搞清原电路,用什么电位器调节,用什么作显示用。
至少你 ...

学习知识就喜欢心里带有问题去学习,要不然真的学不下去,有很多知识根本不知道有什么用,有种无意义的感觉,比如什么逻辑门 与或非,真的一头雾水,到底有什么用,用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类型的充电器倒是有现货的,如果要改装原有的充电器肯定比买现货的难度大

有难度才有动力,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学习学习还是可以的。
个人感觉现实还是别折腾了。没啥用,电流也不大。都不如买个变压器,一个可调流调压 ...

这个功率也挺大的,半桥拓扑,输出80v 15A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知道怎么编程,喜欢的话的,就学8051编程,入门至少要半年

如果自己独立完成开发整套方案,要学习多久,也是看到很多公司用单片机开发后成了专用芯片,还把芯片型号打印成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