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们有没有谁知道labview2020如何汉化的方法?

楼主(2022-05-25):
(无正文)

网友A:
如果软件是简体中文版的设置一下就行了,如果是外文版的就需要个汉化包,把文件复制到相关文件夹下,运行软件里边的语言选择设置成中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软件是简体中文版的设置一下就行了,如果是外文版的就需要个汉化包,把文件复制到相关文件夹下,运行软 ...

谢谢回复,已经重新下载了中文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