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传感器和电机用一根线干扰大吗?

楼主(2022-05-25):
我需要控制一个温度,NTC10k的温度传感器,还有一路霍尔开关,接了光耦,还有三根线,控制交流同步电机正反转。这三部分线用一根八芯线布线,温度采集波动影响会大吗?或者是有波动硬件怎么处理?程序加大滤波?多谢各位!

网友A:
你的八芯线,是不是网络的双绞线,我觉得影响不大,即使影响也顶多温度有波动,可以通过程序平滑处理。

楼主:
不是网站,是八芯的信号线

网友B:
肯定有干扰,可以通过并接电容来平滑NTC的输出,如果干扰比较大,还可以串接电感后再并接电容来解决

网友C:
有干扰,影响不大,可以通过程序平滑处理

网友D:
传感器的线需要用屏蔽线屏蔽放置电源的信号耦合过去,印象采样结果

网友E:
我觉得影响不大,即使影响也顶多温度有波动,可以通过程序平滑处理。

楼主(2022-06-28):
多谢各位了,用了同一根线,温度信号直接接入了单片机,担心其他电线24v信号进入单片机,考虑加上电压跟随器,进行电压隔离

网友F:
就是,并个小电容,程序软件处理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G:
有干擾但問題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