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51单片机+oled12864屏幕+掉电储存密码锁源程序

楼主(2022-05-25):
制作密码锁,在51黑里受益颇多;这次设计结束,反馈给大家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include<reg51.h>
#include<OLED.h>
#include<keypad.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eeprom.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ED1=P1^7;
sbit BEEP=P3^7;
uchar x=11,count,j;

void Delay()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t, k;

        _nop_();
        _nop_();
        i = 20;
        t = 3;
        k = 203;
        do
        {
                do
                {
                        while (--k);
                } while (--t);
        } while (--i);

}

void Timer_init (void)
{
          EA = 1;                                        //中断总开关
                TMOD=0x01;                  //设置定时器0工作方式1后面运行TR位启动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T0=1;

//          IT0 = 1;                 //1:下沿触发  0:低电平触发

}

void Tenseconds()
        {
        if(x==10)
  OLED_DisplayText(1,3,"10",OLED_NOT_INVERT_COLOR);
        if(x==9)
        OLED_DisplayText(1,3," 9",OLED_NOT_INVERT_COLOR);
        if(x==8)
        OLED_DisplayText(1,3," 8",OLED_NOT_INVERT_COLOR);
        if(x==7)
        OLED_DisplayText(1,3," 7",OLED_NOT_INVERT_COLOR);
        if(x==6)
        OLED_DisplayText(1,3," 6",OLED_NOT_INVERT_COLOR);
        if(x==5)
        OLED_DisplayText(1,3," 5",OLED_NOT_INVERT_COLOR);
        if(x==4)
        OLED_DisplayText(1,3," 4",OLED_NOT_INVERT_COLOR);
        if(x==3)
        OLED_DisplayText(1,3," 3",OLED_NOT_INVERT_COLOR);
        if(x==2)
        OLED_DisplayText(1,3," 2",OLED_NOT_INVERT_COLOR);
        if(x==1)
        OLED_DisplayText(1,3," 1",OLED_NOT_INVERT_COLOR);
        if(x==0)
        {
        OLED_Clear();
                OLED_DisplayText(1,1,"请按返回键返回",OLED_NOT_INVERT_COLOR);
        OLED_DisplayText(3,0,"返回",OLED_NOT_INVERT_COLOR);
                j=0;
        }
}

void Enter()                 //确定键,只有按下s13才可以继续进行
{   uchar dat;
         do{P2=0xf0;
              while(P2==0xf0);
          dat=key_scan();
              }while(dat!=0x0a);
}

void System()
{
        OLED_DisplayText(0,2,"淮北师范大学",OLED_NOT_INVERT_COLOR);
        OLED_DisplayText(1,2,"电子信息工程班",OLED_NOT_INVERT_COLOR);
        OLED_DisplayText(2,2,"20191304032",OLED_NOT_INVERT_COLOR);
                Delay();
}

void press(uchar *s,uchar x)    //按键输入
{
        uchar dat;
        int num;
        for(num=0;num<=4;num++)
        {
//**************************************************
                if(num>=4)
{     P2=0xf0;
           while(P2==0xf0);
       dat=key_scan();
           if((dat!=0x0a) && (dat!=0x0b)&& (dat!=0x0c))
                 {
                         num--;
                 }
                  if(dat==0x0a)
                 {
                 OLED_DisplayText(x,num," ",OLED_NOT_INVERT_COLOR);
                 }
                          if(dat==0x0b)
                                 {
                                 OLED_DisplayText(x,num-1,"-",OLED_NOT_INVERT_COLOR);
                                         s--;
                                         num=num-2;
                                 }
                                 if(dat==0x0c)
                                 {
                                         s=s-num;
                                 num=-1;
                                         OLED_DisplayText(x,0,"----",OLED_NOT_INVERT_COLOR);
                                 }

         }
                    else
                                {
           P2=0xf0;
           while(P2==0xf0);
       dat=key_scan();
           if((dat!=0x0a)&&(dat!=0x0b)&&(dat!=0x0c))
         {   *s=dat;
                         OLED_DisplayText(x,num,"*",OLED_NOT_INVERT_COLOR);
                                         s++;

                  }
                                if(dat==0x0b)
                                 {
                                 OLED_DisplayText(x,num-1,"-",OLED_NOT_INVERT_COLOR);
                                         s--;
                                         num=num-2;
                                 }
                                 if(dat==0x0c)
                                 {
                                         s=s-num;
                                 num=-1;
                                         OLED_DisplayText(x,0,"----",OLED_NOT_INVERT_COLOR);
                                 }
                         }
        }

}

void main()
{ int dat,x;
        OLED_Init();
        Timer_init ();
        System();

  read();//第一次输入烧录时,请将这里改为 “write();”!!!!

        do{
                LED1=1;
                BEEP=1;
                OLED_Clear();
                OLED_DisplayText(0,0,"请输入密码:",OLED_NOT_INVERT_COLOR);//OLED显示文本(行(0到3行), 列(0到15列),文本, 是否反色)
                OLED_DisplayText(1,0,"----",OLED_NOT_INVERT_COLOR);//OLED显示文本(行(0到3行), 列(0到15列),文本, 是否反色)
                OLED_DisplayText(3,0,"确定",OLED_NOT_INVERT_COLOR);//OLED显示文本(行(0到3行), 列(0到15列),文本, 是否反色)
                OLED_DisplayText(3,12,"删除",OLED_NOT_INVERT_COLOR);//OLED显示文本(行(0到3行), 列(0到15列),文本, 是否反色)
          press(key,1);
        if((key[0]==iic[0])&&(key[1]==iic[1])&&(key[2]==iic[2])&&(key[3]==iic[3]))
        {
                j=0;
                OLED_Clear();
                OLED_DisplayText(3,12,"    ",OLED_NOT_INVERT_COLOR);
                OLED_DisplayText(0,0,"直接开锁请按1",OLED_NOT_INVERT_COLOR);
                OLED_DisplayText(1,0,"修改密码请按2",OLED_NOT_INVERT_COLOR);
                do
                    {
                       P2=0xf0;                                                        //键入1或2继续执行下面语句,否则等待
                   while(P2==0xf0);
               dat=key_scan();
                 }while(dat!=0x01&&dat!=0x02);
                    if(dat==1)                                                       //开锁
                    {
                                        OLED_Clear();
                        LED1=0;
                                OLED_DisplayText(1,4,"开锁成功!",OLED_INVERT_COLOR );
                                        OLED_DisplayText(3,0,"返回",OLED_NOT_INVERT_COLOR );
                                        Enter();

                     }
                    if(dat==2)                                                        //修改密码
                   {    OLED_Clear();
                       do{
                                                 OLED_Clear();
                             OLED_DisplayText(0,0,"输入修改密码:",OLED_NOT_INVERT_COLOR);
                                                   OLED_DisplayText(1,0,"----",OLED_NOT_INVERT_COLOR);
                                  press(key,1);
                                 OLED_DisplayText(2,0,"确定密码:",OLED_NOT_INVERT_COLOR);   //再次输入密码
                                                 OLED_DisplayText(3,0,"----",OLED_NOT_INVERT_COLOR);
                                  press(iic,3);
                                      if((key[0]==iic[0])&&(key[1]==iic[1])&&(key[2]==iic[2])&&(key[3]==iic[3]))
                                      {
                                                                OLED_Clear();
                                        OLED_DisplayText(1,4,"修改成功!",OLED_INVERT_COLOR);
                                                                OLED_DisplayText(3,0,"返回",OLED_NOT_INVERT_COLOR );

                 Erase();//第一次输入烧录时,请将这里注释掉!!!!
                 write();//第一次输入烧录时,请将这里注释掉!!!!

                                                                Enter();break;                        //修改密码成功
                                       }
                                      else                             //修改密码不成功,重新修改
                                          {
                                                        OLED_Clear();
                                                                OLED_DisplayText(3,12,"    ",OLED_NOT_INVERT_COLOR);
                                              OLED_DisplayText(1,2,"两次密码不一致",OLED_INVERT_COLOR);
                                                        OLED_DisplayText(2,4,"请重新输入",OLED_INVERT_COLOR);
                                                        OLED_DisplayText(3,0,"返回",OLED_NOT_INVERT_COLOR );
                                                        Enter();
                                           }
                                  }while(1);
                    }
        }

                else                                                                           //密码不正确,重新输入密码
                {

                         j++;
                        if(j==3)         //如果输错超过3次,开启定时器中断,键盘锁住,10s内无法操作
                        {
                          TR0=1;

                         }
                        OLED_Clear();

                         if (j<=2)
                         {
                                 BEEP=0;
                         }
                         else
                         {BEEP=1;}

                                 OLED_DisplayText(3,12,"     ",OLED_NOT_INVERT_COLOR);
                  OLED_DisplayText(1,4,"密码错误",OLED_INVERT_COLOR);
                         OLED_DisplayText(3,0,"返回",OLED_NOT_INVERT_COLOR );
                         Enter();
                 }
         }
        while(1);
}

void TimeInterrupt() interrupt 1  //定时器中断服务程序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count++;
    if (count>=20)
    {
                        count=0;
                   x--;
                        OLED_DisplayText(1,5,"秒后解锁",OLED_NOT_INVERT_COLOR);
                        Tenseconds();
                        if(x<=0)
                  {
                                TR0=0;
                                x=11;
                  }
                }
}

附件是Keil5代码下载(1个文件):

网友A:
有PCB文件吗?

楼主:
学校发的板子,给了原理图

网友B:
引用 楼主:
学校发的板子,给了原理图

哪一个是断电储存模块的引脚

网友B:
掉电保存在哪里?

楼主:
不需要额外引脚,我保存到单片机内部的eeprom里了(2000-2003),单片机型号就是普通的stc89c52rc

网友C(2024-12-18):
初始密码是啥

网友D(2025-02-09):
请问这个需要字库文件吗,加载字库的话,51单片机容量不会不够吗

网友D:
请问这个OLED你用了字库吗,51应该存不下这么大的文件吧

网友E(2025-05-04):
谢谢分享,我主要对单片机驱动那个小屏感兴趣,看看代码试试能不能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