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篮球计分器keil源代码Proteus仿真

楼主(2022-05-25):
可以实现篮球计分基本功能
仿真原理图如下(大家自行画一下图)

#include<reg52.h>
#include<absacc.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A8=P2^0;
sbit A9=P2^1;
sbit A10=P2^2;
sbit A11=P2^3;
sfr P00=0x80;

uchar code wei_1[]={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
u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0X00,0X40};

uchar minute=12;  //分
uchar second=0;   //秒
uchar key_status=0;                //按键状态值
uchar scoreA=0;                //A队得分
uchar scoreB=0;                //B队得分
uchar count1=20;        //记录定时器时间
uchar match=1;                //比赛节数
uchar rule_time=24;        //记录24秒规则
uchar rule_flag=0;                        //记录24秒规则是否启用

/*
初始化IO口
*/
void IO_init(){
        A8=0;
        A9=0;
}
/*
初始化时间
*/

void time_init(){
        TMOD = 0x01;
        TH0 = (65536-50000)/256;
        TL0 = (65536-50000)%256;
        EA = 1;
        ET0 = 1;
}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_ms(uint z){
  uint i;
        uchar j;
        for(i=0;i<z;i++){

                for(j=0;j<100;j++);
        }
}

/*
计时函数
*/
void T0_Time() interrupt 1 using 1{
        if (count1-- == 0)
        {
                second--;
                rule_time--;
                count1 = 20;
        }
        TH0 = (65536-50000)/256;
        TL0 = (65536-50000)%256;
}

/*
时间显示函数
*/
void time_display(uchar w2,uchar d2){
        uchar shi1,ge1;
        shi1=d2/10;
        ge1=d2%10;

        P00=wei_1[w2];
        A10=1;
        A10=0;
        P00=table[shi1];;
        A8=1;
        A8=0;
        delay_ms(5);
        P00=0;
        A10=1;
        A10=0;
        A8=1;
        A8=0;

        P00=wei_1[w2+1];
        A10=1;
        A10=0;
        P00=table[ge1];
        A8=1;
        A8=0;
        delay_ms(5);
        P00=0;
        A10=1;
        A10=0;
        A8=1;
        A8=0;
}

/*
分数显示函数
*/
void score_dispaly(uchar w2,uchar d2){
        uchar qian2,shi2,ge2;
        qian2=d2/100;
        shi2=d2%100/10;
        ge2=d2%100%10;

        P00=wei_1[w2];
        A9=1;
        A9=0;
        P00=table[qian2];;
        A8=1;
        A8=0;
        delay_ms(10);
        P00=0;
        A9=1;
        A9=0;
        A8=1;
        A8=0;

        P00=wei_1[w2+1];
        A9=1;
        A9=0;
        P00=table[shi2];
        A8=1;
        A8=0;
        delay_ms(10);
        P00=0;
        A9=1;
        A9=0;
        A8=1;
        A8=0;

        P00=wei_1[w2+2];
        A9=1;
        A9=0;
        P00=table[ge2];
        A8=1;
        A8=0;
        delay_ms(10);
        P00=0;
        A9=1;
        A9=0;
        A8=1;
        A8=0;
}

/*
键盘输入函数
*/
void key(){
        static uchar key_new = 0, key_l,temp;
        key_status = 0;
        P1 = 0x0f;
        if((P1 & 0x0f) != 0x0f)
        {
                delay_ms(1);
                if(((P1 & 0x0f) != 0x0f) && (key_new == 1))
                {
                        key_new = 0;
                        /*
                        矩阵键盘扫描
                        */
                        key_l = (P1 | 0xf0);
                        P1 = key_l;
                        switch(P1)
                        {
                                /*
                                开始计时/比赛继续
                                */
                                case 0x7e:
                                        TR0=1;
                                        rule_flag=1;
                                        time_display(6,rule_time);
                                        break;
                                /*
                                暂停比赛
                                */
                                case 0x7d:
                                        TR0=0;
                                        break;

                                /*
                                加分,同时24秒清零和总计时器停止计时
                                */
                                case 0xee:
                                        TR0=0;
                                        scoreA +=3;
                                        rule_time=24;
                                        rule_flag=0;
                                        break;
                                case 0xed:
                                        TR0=0;
                                        scoreA +=2;
                                        rule_time=24;
                                        rule_flag=0;
                                        break;
                                case 0xeb:
                                        TR0=0;
                                        scoreA +=1;
                                        rule_time=24;
                                        rule_flag=0;
                                        break;
                                case 0xde:
                                        TR0=0;
                                        scoreB +=3;
                                        rule_time=24;
                                        rule_flag=0;
                                   break;
                                case 0xdd:
                                        TR0=0;
                                        scoreB +=2;
                                        rule_time=24;
                                        rule_flag=0;
                                        break;
                                case 0xdb:
                                        TR0=0;
                                        scoreB +=1;
                                        rule_time=24;
                                        rule_flag=0;
                                        break;
                                /*
                                增加比赛节数,同时24秒复位和总计时器复位
                                */
                                case 0xbd:
                                        match++;
                                        minute=12;
                                        second=0;
                                        TR0=0;
                                        rule_time=24;
                                        rule_flag=0;
                                        break;
                                /*
                                手动24秒复位
                                */
                                case 0xbe:
                                        if(TR0==1){
                                                        rule_time=0;
                                                        rule_flag=0;
                                        }else{
                                                        rule_flag=0;
                                        }
                                        break;
                        }
                }
        }
        else
        {
                key_new = 1;
        }
}

void main()
{
        IO_init();
        time_init();
        while(1){
                key();

                if(second==0){
                        /*
                                判断某节比赛是否结束
                        */
                        if(minute==0){
                                /*
                                判断是否为最后一节比赛
                                */
                                if(match<4){
                                        /*
                                        计时系统恢复为默认值,比赛节数加一
                                        */
                                        second=60;
                                        minute=11;
                                        match++;
                                        rule_time=24;
                                        rule_flag=0;
                                }
                                TR0=0;
                        }
                        /*
                        比赛分钟数减一
                        */
                        else {
                                second=60;
                                minute--;
                        }
                }
                /*
                24秒结束,计时器暂停和24秒复位
                */
                if(rule_time<=0){
                        TR0=0;
                        rule_time=24;
                }

                /*
                显示
                */
                time_display(0,minute);
                time_display(2,second);
                time_display(4,match);
                time_display(6,rule_time);
                score_dispaly(1,scoreA);
                score_dispaly(5,scoreB);
        }
}

网友A:
这 代码分别什么意思可以讲一下吗

网友B(2022-06-29):
这个代码运行成功后功能都能运行,但是数字一直闪,怎么修改让数字不闪呢

网友C(2022-12-16):
有哪些模块可以说说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代码运行成功后功能都能运行,但是数字一直闪,怎么修改让数字不闪呢

Proteus里面单片机的频率改大一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哪些模块可以说说吗

单片机,573,数码管

网友D:
程序有问题,table的是共阴的,但wei的是共阳的,需要修改

uchar code wei_1[]={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
u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0X00,0X40};

网友E:
代码打进去,但只有比赛开始和暂停比赛和增加比赛节数有用,得分加分都加不上

网友F(2023-05-02):
不设计减分功能吗,加错分了还能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