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使用过stm32f407单片机+AD5940吗?求分享移植经验

楼主(2022-05-25):
最近在实验上 有需要使用AD5940的IC
目前我使用的MCU是STM32F407VET6

官网的是ADI本身的MCU , 我希望可以移植到STM32
各位大大 有人有利用STM32驱动过的经验吗?谢谢大家

网友A:
同求,最近搞AD5941头大

网友B:
不是有数据手册吗?
官方如果有例程就对着官方的例程自己写呀
如果是你自己要用到这个芯片,读懂数据手册是肯定要有的一个过程
最忌讳的就是拿到手就不看数据手册,然后直接去看官方代码,然后就是一脸蒙,什么都看不懂.........
这个芯片官方网站有中文的数据手册(我觉得这已经是很好的了,以前ADI的东西压根就没有中文的),下载下来,自己慢慢看,主要是寄存器那一块,也可以配合官方代码一起看,要理解它的作用是什么,时序基本不重要,因为是SPI通讯的,这个过程一般就是2-5天左右
然后就可以自己写代码验证了

网友C(2023-03-16):
引用 网友A:
同求,最近搞AD5941头大

大哥,现在搞定了吗

网友D(2024-10-28):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ed.h"

//跑马灯实验 -库函数版本
//STM32F4工程-库函数版本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168);                  //初始化延时函数
        LED_Init();                        //初始化LED端口

  /**下面是通过直接操作库函数的方式实现IO控制**/

        while(1)
        {
        GPIO_ResetBits(GPIOF,GPIO_Pin_9);  //LED0对应引脚GPIOF.9拉低,亮  等同D1=0;
        GPIO_SetBits(GPIOF,GPIO_Pin_10);   //LED1对应引脚GPIOF.10拉高,灭 等同D2=1;
        delay_ms(500);                     //延时300ms
        GPIO_SetBits(GPIOF,GPIO_Pin_9);           //LED0对应引脚GPIOF.0拉高,灭  等同D1=1;
        GPIO_ResetBits(GPIOF,GPIO_Pin_10); //LED1对应引脚GPIOF.10拉低,亮 等同D2=0;
        delay_ms(500);                     //延时300ms
        }
}

网友E(2025-05-28):
你好,我现在也在搞,请问你移植成功了吗,可以交流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