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思不得其解 使用multisim和LTspice两个软件仿真同一个电路,得到的结果却不相同

楼主:
百思不得其解!求助!使用multisim和LTspice两个软件仿真同一个电路,得到的结果却不相同?求大佬赐教!

LTspice仿真结果

LTspice仿真结果

multisim仿真结果

multisim仿真结果

网友A(2022-05-25):
两者的电路是一样的,输入信号也是一样的,但是输出的V11却不同,实在不知道为什么,有没有大佬可以解答?

网友B:
发原始包看看

网友C:
仿真就是数学计算,计算依据是元件的模型。两家公司的软件,模型可能不同,属正常。

网友D:
实物上都有可能不同更别说仿真了

网友E(2024-09-11):
这里面没放大没反馈,显然multisim的结果不合理,应该是哪里有问题

网友F:
振荡源所取参数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