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控制AD9959 DDS和编码输出数字信号 正弦波点频输出源程序

楼主(2022-05-25):
通过STM32控制DDS输出频率,通过按键控制输入十进制四位数字并进行BCD编码,输出结果由LCD12864点阵液晶屏显示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功能:stm32f103rct6控制,25MHz时钟, AD9959正弦波点频输出,范围0-200M,
                        显示:12864cog
接口:控制接口请参照AD9959.h  按键接口请参照key.h
#include "stm32_config.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led.h"
#include "lcd.h"
#include "AD9959.h"
#include "key.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task_manage.h"
#define   Code_Freq 20   //编码输出频率
u8 delay_time = 1000/Code_Freq;  //编码延时时间

extern u8 _return;
int main(void)
{

        MY_NVIC_PriorityGroup_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中断分组
        delay_init(72);        //初始化延时函数
        LED_Init();        //初始化LED接口
        key_init();
        Init_AD9959();
        Timerx_Init(99,71);
        initial_lcd();
  delay_ms(300);
        Timer2_Init(delay_time*5,7199); //输出定时器初始化
  Write_frequence(0,SinFre[0]);
        while(1)
        {

                KeyRead();
                Set_PointFre(Keycode, 0);
                if(_return)
                {
                        _return=0;
                        LCD_Refresh_Gram();
                }
                KEY_EXIT();
        }
}

#include "AD9959.H"
#include "task_manage.h"

u8 CSR_DATA0[1] = {0x10};     // 开 CH0
u8 CSR_DATA1[1] = {0x20};      // 开 CH1
u8 CSR_DATA2[1] = {0x40};      // 开 CH2
u8 CSR_DATA3[1] = {0x80};      // 开 CH3

u8 FR2_DATA[2] = {0x20,0x00};//default Value = 0x0000
u8 CFR_DATA[3] = {0x00,0x03,0x02};//default Value = 0x000302

u8 CPOW0_DATA[2] = {0x00,0x00};//default Value = 0x0000   @ = POW/2^14*360

u8 LSRR_DATA[2] = {0x00,0x00};//default Value = 0x----

u8 RDW_DATA[4] = {0x00,0x00,0x00,0x00};//default Value = 0x--------

u8 FDW_DATA[4] = {0x00,0x00,0x00,0x00};//default Value = 0x--------

//AD9959初始化
void Init_AD9959(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8 FR1_DATA[3] = {0xD0,0x00,0x00};//20倍频 Charge pump control = 75uA FR1<23> -- VCO gain control =0时 system clock below 160 MHz;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GPIOB|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PA,PB,PC端口时钟使能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Pin_2|GPIO_Pin_7|GPIO_Pin_6|GPIO_Pin_8|GPIO_Pin_9|GPIO_Pin_10;//初始化管脚PA2.3.4.5.6.7.8.9.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IO口速度为2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根据设定参数初始化GPIOA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10;//初始化管脚PB0.1.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IO口速度为2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根据设定参数初始化GPIOB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初始化管脚PC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IO口速度为2MHz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根据设定参数初始化GPIOC

        Intserve();  //IO口初始化
  IntReset();  //AD9959复位

  WriteData_AD9959(FR1_ADD,3,FR1_DATA,1);//写功能寄存器1
  WriteData_AD9959(FR2_ADD,2,FR2_DATA,1);
//  WriteData_AD9959(CFR_ADD,3,CFR_DATA,1);
//  WriteData_AD9959(CPOW0_ADD,2,CPOW0_DATA,0);
//  WriteData_AD9959(ACR_ADD,3,ACR_DATA,0);
//  WriteData_AD9959(LSRR_ADD,2,LSRR_DATA,0);
//  WriteData_AD9959(RDW_ADD,2,RDW_DATA,0);
//  WriteData_AD9959(FDW_ADD,4,FDW_DATA,1);
   //写入初始频率
        Write_frequence(3,SinFre[3]);
        Write_frequence(0,SinFre[0]);
        Write_frequence(1,SinFre[1]);
        Write_frequence(2,SinFre[2]);

        Write_Phase(3, SinPhr[3]);
        Write_Phase(0, SinPhr[0]);
        Write_Phase(1, SinPhr[1]);
        Write_Phase(2, SinPhr[2]);

        Write_Amplitude(3, SinAmp[3]);
        Write_Amplitude(0, SinAmp[0]);
        Write_Amplitude(1, SinAmp[1]);
        Write_Amplitude(2, SinAmp[2]);
}
//延时
void delay1 (u32 length)
{
        length = length*12;
   while(length--);
}
//IO口初始化
void Intserve(void)
{
                AD9959_PWR=0;
    CS = 1;
    SCLK = 0;
    UPDATE = 0;
    PS0 = 0;
    PS1 = 0;
    PS2 = 0;
    PS3 = 0;
    SDIO0 = 0;
    SDIO1 = 0;
    SDIO2 = 0;
    SDIO3 = 0;
}
//AD9959复位
void IntReset(void)
{
  Reset = 0;
        delay1(1);
        Reset = 1;
        delay1(30);
        Reset = 0;
}
//AD9959更新数据
void IO_Update(void)
{
        UPDATE = 0;
        delay1(2);
        UPDATE = 1;
        delay1(4);
        UPDATE = 0;
}
/*--------------------------------------------
函数功能:控制器通过SPI向AD9959写数据
RegisterAddress: 寄存器地址
NumberofRegisters: 所含字节数
*RegisterData: 数据起始地址
temp: 是否更新IO寄存器
----------------------------------------------*/
void WriteData_AD9959(u8 RegisterAddress, u8 NumberofRegisters, u8 *RegisterData,u8 temp)
{
        u8        ControlValue = 0;
        u8        ValueToWrite = 0;
        u8        RegisterIndex = 0;
        u8        i = 0;

        ControlValue = RegisterAddress;
//写入地址
        SCLK = 0;
        CS = 0;
        for(i=0; i<8; i++)
        {
                SCLK = 0;
                if(0x80 == (ControlValue & 0x80))
                SDIO0= 1;
                else
                SDIO0= 0;
                SCLK = 1;
                ControlValue <<= 1;
        }
        SCLK = 0;
//写入数据
        for (RegisterIndex=0; RegisterIndex<NumberofRegisters; RegisterIndex++)
        {
                ValueToWrite = RegisterData[RegisterIndex];
                for (i=0; i<8; i++)
                {
                        SCLK = 0;
                        if(0x80 == (ValueToWrite & 0x80))
                        SDIO0= 1;
                        else
                        SDIO0= 0;
                        SCLK = 1;
                        ValueToWrite <<= 1;
                }
                SCLK = 0;
        }
        if(temp != 0)
        IO_Update();
  CS = 1;
}
/*---------------------------------------
函数功能:设置通道输出频率
Channel:  输出通道
Freq:     输出频率
---------------------------------------*/
void Write_frequence(u8 Channel,u32 Freq)
{
                u8 CFTW0_DATA[4] ={0x00,0x00,0x00,0x00};        //中间变量
          u32 Temp;
          Temp=(u32)Freq*8.589934592;           //将输入频率因子分为四个字节  8.589934592=(2^32)/500000000 其中500M=25M*20(倍频数可编程)
          CFTW0_DATA[3]=(u8)Temp;
          CFTW0_DATA[2]=(u8)(Temp>>8);
          CFTW0_DATA[1]=(u8)(Temp>>16);
          CFTW0_DATA[0]=(u8)(Temp>>24);
          if(Channel==0)
          {
                        WriteData_AD9959(CSR_ADD,1,CSR_DATA0,1);//控制寄存器写入CH0通道
      WriteData_AD9959(CFTW0_ADD,4,CFTW0_DATA,1);//CTW0 address 0x04.输出CH0设定频率
                }
          else if(Channel==1)
          {
                        WriteData_AD9959(CSR_ADD,1,CSR_DATA1,1);//控制寄存器写入CH1通道
      WriteData_AD9959(CFTW0_ADD,4,CFTW0_DATA,1);//CTW0 address 0x04.输出CH1设定频率
          }
          else if(Channel==2)
          {
                        WriteData_AD9959(CSR_ADD,1,CSR_DATA2,1);//控制寄存器写入CH2通道
      WriteData_AD9959(CFTW0_ADD,4,CFTW0_DATA,1);//CTW0 address 0x04.输出CH2设定频率
          }
          else if(Channel==3)
          {
                        WriteData_AD9959(CSR_ADD,1,CSR_DATA3,1);//控制寄存器写入CH3通道
      WriteData_AD9959(CFTW0_ADD,4,CFTW0_DATA,1);//CTW0 address 0x04.输出CH3设定频率
          }

}
/*---------------------------------------
函数功能:设置通道输出幅度
Channel:  输出通道
Ampli:    输出幅度
---------------------------------------*/
void Write_Amplitude(u8 Channel, u16 Ampli)
{
        u16 A_temp;//=0x23ff;
        u8 ACR_DATA[3] = {0x00,0x00,0x00};//default Value = 0x--0000 Rest = 18.91/Iout

  A_temp=Ampli|0x1000;
        ACR_DATA[2] = (u8)A_temp;  //低位数据
  ACR_DATA[1] = (u8)(A_temp>>8); //高位数据
  if(Channel==0)
  {
                WriteData_AD9959(CSR_ADD,1,CSR_DATA0,1);
    WriteData_AD9959(ACR_ADD,3,ACR_DATA,1);
        }
  else if(Channel==1)
  {
                WriteData_AD9959(CSR_ADD,1,CSR_DATA1,1);
    WriteData_AD9959(ACR_ADD,3,ACR_DATA,1);
        }
  else if(Channel==2)
  {
          WriteData_AD9959(CSR_ADD,1,CSR_DATA2,1);
    WriteData_AD9959(ACR_ADD,3,ACR_DATA,1);
        }
  else if(Channel==3)
  {
                WriteData_AD9959(CSR_ADD,1,CSR_DATA3,1);
    WriteData_AD9959(ACR_ADD,3,ACR_DATA,1);
        }
}
/*---------------------------------------
函数功能:设置通道输出相位
Channel:  输出通道
Phase:    输出相位,范围:0~16383(对应角度:0°~360°)
---------------------------------------*/
void Write_Phase(u8 Channel,u16 Phase)
{
        u16 P_temp=0;
  P_temp=(u16)Phase;
        CPOW0_DATA[1]=(u8)P_temp;
        CPOW0_DATA[0]=(u8)(P_temp>>8);
        if(Channel==0)
  {
                WriteData_AD9959(CSR_ADD,1,CSR_DATA0,1);
    WriteData_AD9959(CPOW0_ADD,2,CPOW0_DATA,1);
  }
  else if(Channel==1)
  {
                WriteData_AD9959(CSR_ADD,1,CSR_DATA1,1);
    WriteData_AD9959(CPOW0_ADD,2,CPOW0_DATA,1);
  }
  else if(Channel==2)
  {
                WriteData_AD9959(CSR_ADD,1,CSR_DATA2,1);
    WriteData_AD9959(CPOW0_ADD,2,CPOW0_DATA,1);
  }
  else if(Channel==3)
  {
                WriteData_AD9959(CSR_ADD,1,CSR_DATA3,1);
    WriteData_AD9959(CPOW0_ADD,2,CPOW0_DATA,1);
  }
}

Keil5代码下载(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