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实物焊接,烧录后数码管全亮而不是0~7,如何排查错误原因?

楼主(2022-05-25):
用52单片机和74HC245、74HC138驱动数码管动态显示,按照普中A2开发板原理图焊接,烧录进自带的数码管动态显示代码后,数码管全亮而不是0~7,请问各位大神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网友A:
得把代码发上来吧,不然光看实物照片能看出啥毛病

网友B:
把138的3根控制线断开一个看看。如果有几个数码管不亮了,大概率是程序问题。如果还是全亮,就有先检查线路了。

网友C:
hc138直接驱动数码管好像不行吧。电流不够

楼主:
/************************************************************************************** 实验现象:下载程序后"动态数码管模块"从左至右显示0-7 接线说明: 单片机-->动态数码管模块                                     注意事项:                                                                                                    ***************************************************************************************/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LSA=P2^2;                //38译码器端口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u8 code smgduan[17]={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显示0~F的值  /******************************************************************************* * 函 数 名         : delay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i=1时,大约延时10us *******************************************************************************/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 * 函 数 名         : DigDisplay * 函数功能                   : 数码管动态扫描函数,循环扫描8个数码管显示 *******************************************************************************/ void DigDisplay() {         u8 i;         for(i=0;i<8;i++)         {                 switch(i)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对照真值表看                    case(0):                                 LSA=1;LSB=1;LSC=1; break;//显示第0位                         case(1):                                 LSA=0;LSB=1;LSC=1; break;//显示第1位                         case(2):                                 LSA=1;LSB=0;LSC=1; break;//显示第2位                         case(3):                                         LSA=0;LSB=0;LSC=1; break;//显示第3位                         case(4):                                 LSA=1;LSB=1;LSC=0; break;//显示第4位                         case(5):                                 LSA=0;LSB=1;LSC=0; break;//显示第5位                         case(6):                                 LSA=1;LSB=0;LSC=0; break;//显示第6位                         case(7):                                 LSA=0;LSB=0;LSC=0; break;//显示第7位                         }                 P0=smgduan[i ];//发送段码                 delay(100); //间隔一段时间扫描                         P0=0x00;//消隐         }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 {                 while(1)         {                         DigDisplay();  //数码管显示函数                 }                 }

网友D:
我也试了一下,开发板没问题,仿真没问题,自己画个图焊个板子也是全亮,检查错误发现138使能搞错了,修改后正常了。

网友E:
可以多看看焊接点,有没有虚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试了一下,开发板没问题,仿真没问题,自己画个图焊个板子也是全亮,检查错误发现138使能搞错了,修改 ...

感谢

网友F:
这应该是程序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