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SOT23-5不是只能5v转3v吗?还是可以互转

楼主(2022-05-25):
请问为啥在stm32f103C8T6的最小系统板上只有SOT23-5,它却能5v转3v,3v转5v(因为我用j-link下载线代替电源线时,串口5v能用),SOT23-5不是只能5v转3v吗?还是说其实可以互转,刚接触pcb,望大佬指教,感激不尽

网友A:
拿出你的9块9包邮的电压表,测量一下各端口电压再说话。。

网友B:
首先,SOT23-5是一种封装形式,芯片干啥工作得看芯片具体是啥,
其次,没读懂你想表达什么意思。

网友C:
噗哈哈哈哈哈(对不起我们是专业的除非忍不住
你需要的不是pcb,是电路基础,弄清楚各个器件,各个回路是干嘛用的
sot23-5一般是ldo的封装,不太可能实现3.3转5v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SOT23-5是一种封装形式,芯片干啥工作得看芯片具体是啥,
其次,没读懂你想表达什么意思。

就是我在研究c8t6开发板原理图的时候,发现它只有一个SOT23-5的稳压芯片,而且在我的印象里它是5v转3.3v的,但是为啥我接usb 3.3v时,5v的串口依旧可以使用,所以就来问问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噗哈哈哈哈哈(对不起我们是专业的除非忍不住
你需要的不是pcb,是电路基础,弄清楚各个器件,各个回路是 ...

就是我在研究c8t6开发板原理图的时候,发现它只有一个SOT23-5的稳压芯片,而且在我的印象里它是5v转3.3v的,但是为啥我接usb 3.3v时,5v的串口依旧可以使用,所以就来问问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出你的9块9包邮的电压表,测量一下各端口电压再说话。。

是在下愚钝了,这么简单的办法没想到,感谢

网友D:
是不能互转的

网友E:
楼主的usb接3.3v是什么意思usb转ttl的设备上的3.3v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个是转换器给你切换好的电压,芯片运行电压本身是有一个范围的,只要差的不是特别多都能正确识别到低电平。很多mos给的高低判断都是一个电压区域,符合电压区间都会被正确识别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我在研究c8t6开发板原理图的时候,发现它只有一个SOT23-5的稳压芯片,而且在我的印象里它是5v转3.3v ...

你串口模块是由上位机供电还是从板子上取电?这个问题你都没搞清楚。。。串口就是两个io口而已,只要芯片供上电了串口都能用。系统的线路连接你也没有,说半天问题又说不清楚。。。

网友F:
大多数都有一个5v转3.3的芯片吧

网友G:
引用 楼主:
就是我在研究c8t6开发板原理图的时候,发现它只有一个SOT23-5的稳压芯片,而且在我的印象里它是5v转3.3v ...

因为电脑串口上带5V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