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控制驱动LED电路问题

楼主:
请教一下,关于三极管控制LED问题,先上图如下:

右边是常规接法,假如某种情况下,一定要用NPN管,接LED正极呢,会有什么问题吗?
很多人一看这种接法,就直接说这个电路有错误,要么换PNP,要么接到负极,但实际上这种接法好像也能正常使用。
不知道左边这个电路有什么缺点,请各位大佬指教一下,谢谢!

三极管驱动LED电路

三极管驱动LED电路

网友A(2022-05-25):
能使用,左边不稳定。1是等于三极管带载,增大了三极管的负担。2,电源不稳定时有可能会闪。正常的话也可以凑和用,最好还是右边。

网友B:
将PNP和NPN管子在图上标清楚了,才能判断正误

网友C:
假如把灯换成24V的继电器线圈,
右边把5V换成大于24V的,调整下R3,就能使用。
左边的图不行。

另外,你这个led驱动电流才几毫安,正确的做法是io直接驱动(限流电阻还是要的),不要三极管。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将PNP和NPN管子在图上标清楚了,才能判断正误

额……这个图上的都是NPN管,应该没画错吧

网友E:
这要从三极管的工作原理来分析:放大,发射结正偏,集电结反偏。饱和:发射结和集电结正偏,Ic不受ib大小控制。
从原理可以看出右边的电路,三极管更容易进入饱和,而左边的电路则会处于放大区或者临界饱和区,三极管功耗变大,容易损坏,LED亮度不稳甚至不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假如把灯换成24V的继电器线圈,
右边把5V换成大于24V的,调整下R3,就能使用。
左边的图不行。

换成24V继电器线圈会出现什么问题呢?
IO直接驱动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换成24V继电器线圈会出现什么问题呢?
IO直接驱动可以。

左边图要想驱动24V,需要io能输出24V才行,但绝大多数单片机只能工作在5V以下。

网友F:
总结各位老师的解答,右边的可以用。左边的不好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能使用,左边不稳定。1是等于三极管带载,增大了三极管的负担。2,电源不稳定时有可能会闪。正常的话也可以 ...

不好意思,能详细说一下吗?
三极管带载是什么意思?IO为低时,CE不导通,是说会有电压加在CE两端,缩短三极管寿命,还是增加电路功耗呢?
电源不稳定会闪是怎么来的呢,电源波动,三极管会出现瞬间导通的状态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要从三极管的工作原理来分析:放大,发射结正偏,集电结反偏。饱和:发射结和集电结正偏,Ic不受ib大小控 ...

这个说得好像有道理,不过我一时看不懂,我再去查查资料,非常感谢!

网友G:
左边的电路,如果IO口驱动电压足够高(>LED压降+0.7V+1K电阻压降)也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H:
假设LED为红色,正向压降为2V,三极管VBE=0.7V,单片机IO口电压为3.3伏。
左图:三极管导通时基极电压为2.7伏,基极电流IB1=(3.3-2.7)/1=0.6毫安。
右图:三极管导通时基极电压为2.7伏,基极电流IB2=(3.3-0.7)/1=2.6毫安。
可见右图对三极管的驱动能力更强。

网友I:
左图接法的话,三极管基级电压等于Vbe+LED导通电压,无形中太高了电压,对于IO驱动能力弱的单片机,可能无法正常点亮,右图是正常接法,这个是最基本的东西。

网友J:
都能使用,推荐s9013,即左边这个图

网友K:
引用 网友J:
都能使用,推荐s9013,即左边这个图

蓝、绿、白的是标驱电压是3v左右,加上一个vbe约0.7V左右,你IO的电压至少得3.7V以上,这个NPN才能进入饱和区。如果你IO输出才3.3V(MCU供电3.3V),不好意思,你这个灯亮不了,或只能微亮。
所以左边的电路不是不能用,是不好用!正常做法是用右边的电路。IO要是输出3.3V,就可靠地进入饱和区。

网友L:
左边的三极管进入放大状态所需电压较高(大概0.6V+发光二极管导通电压),且和发光二极管颜色工艺有关,右边的进入放大状态则很稳定0.6v左右,而且和发光二极管颜色工艺,关系不大了

网友M:
都能用。但右边的可靠一些,适用面广一些,左边的那个驱动电压必须高于BE结压降+LED正向压降,相对适用面要小一些,不过单片机的I/O口输出电压通常都够用了。除非低压供电的单片机。

网友N:
引用 网友H:
假设LED为红色,正向压降为2V,三极管VBE=0.7V,单片机IO口电压为3.3伏。
左图:三极管导通时基极电压为2. ...

非常到位的解答

网友D:
引用 网友H:
假设LED为红色,正向压降为2V,三极管VBE=0.7V,单片机IO口电压为3.3伏。
左图:三极管导通时基极电压为2. ...

这个解释得很清楚,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