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串口输出的传感器和STM32的通信接收不到数据,该如何排查问题?

楼主(2022-05-26):
为什么我接收不到数据,我用的传感器是ZE07-CO一氧化碳模块

网友A:
首先检查一下电平接口是否匹配,ZE07-CO是TTL电平,单片机直接输出的话也是TTL电平,如果直连的话,那应该没有问题。不知道你手里有没有USB转TTL模块,如果有的话,就简单多了,先检查一下ZE07-CO的输出,看看能否在串口工具中,看到数据,确认模块正常后,恢复连接,在STM32中断中,打断点,看看是否能进中断,如果不能进的话,检查线序,看看发送接收是否接的正确,如果还是不行的话,那可能就得用示波器查看STM32的串口RX是否有波形输入了

网友B:
先用示波器检查信号的电平和波特率。

网友C:
要看波特率和工作电压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