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是什么意思?

楼主: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网友A(2022-05-26):
就是有些函数创建了但没用到,提示你可以把它刪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是有些函数创建了但没用到,提示你可以把它刪掉

谢谢

网友B:
请问一下,哪些函数是没有用到的?怎么样才能找到它

网友C:
下面有写,你可以查一下相关关键词的函数 _HC_595_DIRVER 包括但不限于74HC595.H这个文件,也有可能是你头文件引用了但是里面的函数没用上,可以直接对那一部分函数屏蔽编译,说不定以后要用到其他功能的时候用得上

网友D:
就是HC_595_DRIVE这个函数定义了但是没有使用,连接器帮你把它在最终代码里面删掉了。

网友B:
H.文件里面调用了.

网友B:
_HC_595_DIRVER 这个是子程序,不是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