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PCB自动布线后,这些点上的连线怎么看不到?如何显示出线来

楼主(2022-05-26):
自动布线后,这些点上的连线怎么看不到?怎样能够显示出线来?

网友A:
背景色改为其它易显颜色的会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背景色改为其它易显颜色的会好点

现在就是电源正负极没线,其它可以了,看下楼

楼主:
就是电源正负没线,那里设置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电源正负没线,那里设置才行???

如果是四层板,电源正负已经连好了。

如果是双层板,那就是你错误的设置成四层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