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AD打开DDB文件?

楼主:
客户发过来一个ddb文件,我用AD打不开,网上很多说导入的方法的也不行,总是说没PCB文件之类的。有没有谁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A(2022-05-26):
把ddb文件里的原理图,印板图分别打开,转换后再组成新的工程文件。

网友B:
正常来说软件是兼容的,导入应该都可以 。如果你试过很多方法都不行,会不会是资料本身就缺失了?

网友C:
先用 低版本的ad打开。然后另存。 高版本的AD 就能打开了

网友D:
以前我用ad(是老版本)能打开ddb文件。
刚试了下,AD20确实和楼主描述一致。
求解答。

网友E:
那就装个99SE ,从DDB中导出PCB再用AD打开喽~~,办法总是有的

网友F:
我用ad9能直接导入ddb文件,再不行装个99导出单个文件再用ad导入也行

网友G:
DDB ú AD14 汾汾к°汾 AD   AD 汾

网友G:
引用 网友G:
DDB ú AD14 汾汾к°汾 AD   AD 汾

按地板说的去做准没错,14之内还行15往后常规操作已行不通

网友H:
先生成PCB,再直接导入AD

网友I:
用导入向导导入

网友J:
可以直接导入的,按提示一步一步就可以啊

网友K:
导出PCB格式,在AD导入可以了。

网友L:
换个版本试试看

网友M:
在xp系统下导入就好了!
64位系统导入就是容易出现错误!
32位的没有试过!

网友M:
用xp系统完美转换!
64位的系统就是打不开!

网友N(2022-06-25):
你要问他要元件库  没有库就没有封装

网友O:
可能是版本问题,他用低版本发的,你用的版本过高有时候会出这问题。你可以尝试下载一个低版本ad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