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ht11时序问题--温湿度一直显示0的问题

楼主(2022-05-26):
按照时序图改了很多次,但是总是输出为0,有没有大神能够帮忙解答一下

dht11.c
#include "STC8A.h"
#include "time111.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dht111.h"

sbit dht11=P0^3;
sbit led=P2^0;
sbit led1=P2^1;
unsigned char s[5]=0;
unsigned char rec[5]=0;

void start()
{

        dht11=1;
        Delay1us();
        Delay1us();
        dht11=0;
        Delay18ms();
        dht11=1;
        Delay30us();
        //dht11=1;
        while(!dht11)
        {
                led=0;
        }
}

unsigned char readbyte()
{
        unsigned char i,dat=0;
        for(i=0;i<8;i++)    //从高到低依次接收8位数据
   {
      while(!dht11);   //等待50us低电平过去
      Delay50us();     //延时60us,如果还为高则数据为1,否则为0
      dat<<=1;           //移位使正确接收8位数据,数据为0时直接移位
      if(dht11==1)    //数据为1时,使dat加1来接收数据1
         dat+=1;
      while(dht11);  //等待数据线拉低
    }
         return dat;
}

void readall(unsigned char *rec)
{

        unsigned char R_H,R_L,T_H,T_L,RH,RL,TH,TL,revise;
        start();
        if(start==1)led1=0;
        if(dht11==0)
        {
                while(dht11==0);//等待拉高
                Delay80us(); //拉高后延时80us
                R_H=readbyte();    //接收湿度高八位
    R_L=readbyte();    //接收湿度低八位
    T_H=readbyte();    //接收温度高八位
    T_L=readbyte();    //接收温度低八位
    revise=readbyte(); //接收校正位

    Delay25us();    //结束
                if((R_H+R_L+T_H+T_L)==revise)      //校正
        {

            RH=R_H;
            RL=R_L;
            TH=T_H;
            TL=T_L;
                                        //led1=0;
        }
                        rec[0]=(RH)/10;
      rec[1]=(RH)%10;
      rec[2]=(TH)/10;
      rec[3]=(TH)%10;

        }

}

main.c
#include "STC8A.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Uart.h"
#include "time111.h"
#include "dht111.h"

extern unsigned char s[5];

sbit led1=P2^0;

void main()
{

        Uart1Init();
        EA=1;//开启总中断

        while(1)
        {
                char send[2]={'O','k'};
                char dht11_data[4]=0;
                start();

    send_string(send);

                readall(dht11_data);
    sprintf(s,"%d",dht11_data);
                send_string(s);
                Delay2000ms();
        }
}

dht11时序图

网友A:
校验位不一定有效果可以试着屏蔽编译校验位检测看看结果,我之前调的时候也是校验位的问题。如果上述无效果的话,可能是延时问题,有示波器确定发出的时序的话会好确认很多,建议用stc isp自带的延时工具调整软件延时,还有,你这里显示是用数码管还是使用串口,走串口中断的话是会影响单片机本身软件的延时的,再试一试keil的仿真,看看延时是否符合时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校验位不一定有效果可以试着屏蔽编译校验位检测看看结果,我之前调的时候也是校验位的问题。如果上述无效果 ...

校验通不过还是时序问题。
楼主应该找别人写的代码,参考他们的时序。附上正点原子的代码。

我发现的坑:dht11的端口在读取前必须持续大于100m高电平,减小上拉电阻值会有改善些。假如dht11的端口不复用其它功能可忽略这个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校验通不过还是时序问题。
楼主应该找别人写的代码,参考他们的时序。附上正点原子的代码。

谢谢大哥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校验通不过还是时序问题。
楼主应该找别人写的代码,参考他们的时序。附上正点原子的代码。

感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校验位不一定有效果可以试着屏蔽编译校验位检测看看结果,我之前调的时候也是校验位的问题。如果上述无效果 ...

嗯嗯校验位的我也检查了 最后还是时序的问题 感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