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蓝牙控制小车没反应,求大家帮我看看哪有错误

楼主(2022-05-26):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m32f4xx_gpio.h>
#include <stm32f4xx.h>
#include "motor.h"
#include "bt.h"
void usart1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IO 口结构体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                //        串口结构体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                //        NVIC 结构体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A,ENABLE);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9,GPIO_AF_USART1);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10,GPIO_AF_USART1);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AF;                                                //        复用功能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ENABLE);                //        使能串口1
        USART_InitStruct.USART_BaudRate = 9600;//        波特率 9600
        USART_InitStruct.USART_WordLength=USART_WordLength_8b; //        数据帧 数据位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SART_StopBits=USART_StopBits_1;//        指定停止位长度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SART_Parity=USART_Parity_No; //        指定校验方式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SART_Mode=USART_Mode_Rx|USART_Mode_Tx; //        指定串口模式 USART_Mode_Rx|USART_Mode_Tx 收发模式
        USART_InitStruct.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        指定硬件控制流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USART_Init(USART1,&USART_InitStruct);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 ;                        //        指定中断通道 USART1_IRQn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3;        //        抢占优先级 3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4 ;                //        中断服务优先级 4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        使能中断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ENABLE);
        USART_Cmd(USART1,ENABLE);
}
u8 Res;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if(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IT_RXNE) != RESET)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  USART_IT_RXNE);
                Res =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if (Res == 1)
                {
                        move_front();
                }
                else if (Res == 2)
                {
                        move_back();

                }
                else if (Res == 3)
                {
                        move_left();

                }
                else if (Res == 4)
                {
                        move_back();

                }
                else if (Res == 5)
                {
                        move_stop();
                }

        }
}

#include "stm32f4xx.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motor.h"
#include "bt.h"

int main()

{
          usart1_init();
          motor_init();

        while(1)
                {
                                                USART1_IRQHandler();
                }

}

网友A:
debug 模式看一下,
USART1_IRQHandler();不应该写到while(1)吧。

网友B:
USART1_IRQHandler()是STM32中断入口函数,UART1中断产生后会自动跳转到中断函数入口执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bug 模式看一下,
USART1_IRQHandler();不应该写到while(1)吧。

现在改了还是没反应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if(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IT_RXNE) != RESET)
        {

                Res =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  USART_IT_RXNE);
        }
}
void bt_ctl(void)
{
while (1)
        {

        switch (Res)
                {
                case 0:led_ctrl(LED1, ON);

                break;
                case 1:led_ctrl(LED2, ON);

                break;
                }

        }
}
int main()

{
          usart1_init();

          led_GPIO_init();

        while(1)
                {

           bt_ctl();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ART1_IRQHandler()是STM32中断入口函数,UART1中断产生后会自动跳转到中断函数入口执行。

把他改掉了还是没反应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把他改掉了还是没反应

复用时钟没有开吧,引脚的配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