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C8单片机GP8401 PAC调电压_5MV分度源程序

楼主:
1.这个例子是用于光学器件中,MEMS加电压调转镜角度的工程例子;
2.此例中,用到的技术点有: STM32F103C8, 国内先进的调压芯片GP8401,PWM,FLASH,USART;
3.电路图中有使用MP2359降压芯片(12VL转5V),与LTC3872升压芯片(5V转60V),GP8401的PAC应用;
4.供学习参考,也推荐一下,上海益客电子;

电路原理图如下:

/********************************* MDK-ARM Project ****************************
   *   Project Name:
   *   Firmware Library version: V3.5.0
   *   Author:
   *   Date:
   *   Brief: (mcu--64kflash,20kram,72mhz,26IO)
         *   使用内部时钟,64M,   APB1_PCLK1=32M
******************************************************************************/

//----------------------project header flie  ------------------------------------------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userconfig.h"
//#include <string.h>

//*************************  project functions  *********************************

/*******************************************************************************
* Function Name  :  Variables_Init(void)
* Description    : This function .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Attention      : None
*******************************************************************************/
static void Variables_Init(void)
{ u8 cnt=0;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IO口控制MEMS切换的端口初始化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GPIO_Pin_1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6|GPIO_Pin_1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0|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GPIO_Pin_4| GPIO_Pin_5| GPIO_Pin_7| GPIO_Pin_8| 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3|GPIO_Pin_4| GPIO_Pin_5| GPIO_Pin_7| GPIO_Pin_11);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8);

         //变量初始化
        for(cnt=0;cnt<12;cnt++)        usart1_rx_buffer[cnt]=0;
        usart1_rx_point=0;sign_rxn_cnt=0;
        usart1_rx_count=0;
        data_usart1_rx=0;
        sign_rxn_usart1=0;

        for(cnt=0;cnt<12;cnt++) usart1_tx_buffer[cnt]=0;
        usart1_tx_point=0;
        usart1_tx_count=0;

        sign_debug=0;
        sign_clear_all_correct_vol=0;
        sign_x_correct_vol=0;

        set_vol_XZ=0;  //最高65.535V
        set_vol_XF=0;
        set_vol_YZ=0;
        set_vol_YF=0;
        current_vol_XZ=0;
        current_vol_XF=0;
        current_vol_YZ=0;
        current_vol_YF=0;

        current_ch=0; //开机默认为通道0 各通道电压为0MV
        current_xz=0;
        current_xf=0;
        current_yz=0;
        current_yf=0;

//  //每次上电将在MCU的FLASH中的各通道及电数MV读取SRAM中,以方使快速切换通道时输出电压到加电端子上
//  if(read_CHx_VOLx_to_SRAMx()) ;
//        else
//                {
//                        usart1_tx_buffer[0]='e';
//                        usart1_tx_buffer[1]='r';
//                        usart1_tx_buffer[2]='r';
//                        usart1_tx_buffer[3]='o';
//                        usart1_tx_buffer[4]='r';
//                        usart1_tx_ptr(usart1_tx_buffer,5);//返回ERROR信息
//          }
//
//
//   //最大通道
//         max_ch=STMFLASH_ReadHalfWord(MAX_CH_FLASH_ADDR);
//

//        //定时器PWM初始
//        TIM_SelectOCxM(TIM4, TIM_Channel_1, TIM_OCMode_PWM1);  //初始中强置低后,要再重恢复到PWM
//        TIM_SelectOCxM(TIM4, TIM_Channel_2, TIM_OCMode_PWM1);
//        TIM_CCxCmd(TIM4, TIM_Channel_1, TIM_CCx_Enable);
//        TIM_CCxCmd(TIM4, TIM_Channel_2, TIM_CCx_Enable);

        TIM_Cmd(TIM4, ENABLE);                                 //开启PWM输出波形

        flag_mems_busy=IDLE;
}

/*******************************************************************************
* Function Name  : int main(void)
* Description    : This function .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Attention      : None
*******************************************************************************/
int main(void)
{
                //u8 i;
                //uint32_t n=0;

          MemsReset:
    NVIC_Configuration();

                RCC_Configuration();
                GPIO_Configuration();
          EXTI_Configuration();
                TIM_Configuration();    //在PB.7上有上升沿时,将在PB.6上产生一个脉冲;
                USART_Configuration();
                USART_ClearFlag(USART1,USART_FLAG_RXNE);
    Variables_Init();//状态初始

mems_IDLE();
TIM_OC1PreloadConfig(TIM4, TIM_OCPreload_Disable); //立即生效
TIM_OC2PreloadConfig(TIM4, TIM_OCPreload_Disable); //立即生效

while(1)
        {
                //IWDG_Feed();
                //if(mems_ALARM );
                //if(!mems_RESET()) goto MemsReset;

                if(sign_rxn_usart1==1)          // 标记接收到了1帧数据
                        {
                                receive_info();
                                sign_rxn_usart1=0;
                                mems_IDLE();
                        }
          }
}

#ifdef  USE_FULL_ASSERT

/*******************************************************************************
* Function Name  : assert_failed(uint8_t* file, uint32_t line)
* Description    : This function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Input          :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Attention      :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int8_t* file, uint32_t line)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
}

#endif

Keil5代码下载(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