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智能风扇源程序

楼主(2022-05-26):
#include<reg52.h> //注:本题所用为5V电机(实际可以为l298n可以输出的30多V)
#include"18b20.h"  //温度显示有问题————解决方法为1.提高晶振频率到24mhZ之前运行速度较慢(提高cpu运行速度即可)。
#include"1602.h"  //temp最好变成全局变量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现在是40摄氏度以上风速达到最大,0-40摄氏度自动调速的风扇.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关于红外控制————可以设置按下按键后,某个值加一,if判断为(1or2or3or4后执行某种操作互不冲突)
sbit in1=P1^0;                                                                         //L298N输入1
sbit in2=P1^1;                                                                        //L298N输入2
sbit ena=P1^2;                                                                         //L298N PWM输入
sbit led1=P1^3;                                                                         //减速到最低后红灯亮
sbit led2=P1^4;                                                                  //加速到最高后绿灯亮
sbit s1=P1^5;                                                                                 //加速按键
sbit s2=P1^6;                                                                                 //减速按键
sbit s3=P1^7;                                                                                 //按键调速总开关----一直按下后才可以加减速,防止与自动温度控制冲突
sbit renti=P3^6;                                                                //人体识别输入
sbit s4=P0^4;                                //温度自动控制总开关
uint pwm,sum;                                                                                   //待比较数
void LcdDisplay(int temp);                         //lcd显示
void delay(uint t);                                                        //延时声明
void anjian();                                                                         //按键处理函数
void ledone();                                                                         //减速到最低后红灯闪
void ledtwo();                                                                  //加速到最高后绿灯闪
void main()
{
        initialize();                                                                        //1602初始化
        EA=1;                                                                                                  //总中断
        ET0=1;                                                                                                 //T0开
        TMOD=0X01;                                                                                //工作方式16位定时
        TH0=(65536-400)/256;
        TL0=(65536-400)%256;                                        //200us
        TR0=1;                                                                                                //开始定时
        sum=0;
        pwm=0;                                                                                                //此处不可更改    ————     解决了之前按减速时会加速的问题
        while(1)
        {
                renti=1;                    //51读引脚时先把那个引脚拉高
                delay(10);
                LcdDisplay(Ds18b20ReadTemp());   //温度显示及自动控制风速
                anjian();                                                                                     //按键速度控制函数
        }
}

void anjian()                                                                          //按键处理函数
{
        if(s2==0&s3==0&s4!=0)                                                                                        //减速
        {
                delay(10);
                if(s2==0&s3==0&s4!=0)
                {
                        in1=0;                                                                    //正转条件
                        in2=1;
                        if(pwm>0)
                        {
                                pwm--;
                                delay(10000);//100ms
                        }
                        else
                        {
                                ledone();
                        }
                }
        }
        if(s1==0&s3==0&s4!=0)                                      //加速
        {
                delay(10);
                if(s1==0&s3==0&s4!=0)
                {
                        in1=0;                                                                     //正转条件
                        in2=1;
                        if(pwm<41)
                        {
                                pwm++;
                                delay(10000);                                                //100ms
                        }
                        else
                        {
                                ledtwo();
                        }
                }
        }
}
void delay(uint t)                                                        //延时函数
{
        while(t--);
}
void ledone()                                                                                //减速到最低后红灯闪
{
        led1=0;
        delay(10000);
        led1=1;
        delay(10000);
}
void ledtwo()                                                                                //加速到最高后绿灯闪
{
        led2=0;
        delay(10000);
        led2=1;
        delay(10000);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定时器0
{
        TR0=0;
        TH0=(65536-400)/256;
        TL0=(65536-400)%256;                                        //200s
        sum++;
        if(sum>40)
        {
                sum=0;                                                                                  //如果num的值大于40,归0
        }
        if(sum<pwm)                   //注:此处不可更改---否则会出现减速或加速加减不到最大或最小的情况
        {
          ena=1;                                                                                        //pwm信号
        }
        else
        {
                ena=0;                                                                                        //pwm占空比
        }
        TR0=1;                                                                                          //起动定时器0
}

void LcdDisplay(int temp)                          //lcd显示
{
  unsigned char datas[] = {0,0,0,0,0}; //定义数组
        float tp;
        float xujia;                                                                        //自动温控变量
         if(temp>0)                                                                                //当温度为负值时
          {
          Writecommanda(0x80);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Writedata('+');                 //显示正
                tp=temp;//因为数据处理有小数点所以将温度赋给一个浮点型变量
                //如果温度是正的那么,那么正数的原码就是补码它本身
                xujia=tp*0.0625*1+0.5;
                temp=tp*0.0625*100+0.5;
                //留两个小数点就*100,+0.5是四舍五入,因为C语言浮点数转换为整型的时候把小数点
                //后面的数自动去掉,不管是否大于0.5,而+0.5之后大于0.5的就是进1了,小于0.5的就
                //算加上0.5,还是在小数点后面。
                        if(renti==1&xujia>30&s1!=0&s2!=0&s3!=0&s4!=0)//人体检测&温度大于30度时风扇转程序其中一条不满足风扇不转
                        {
                                in1=0;                                                                     //正转条件
                                in2=1;
                                pwm=40;
                                delay(10000);
                        }
                        else if(renti==0&xujia>30&s1!=0&s2!=0&s3!=0&s4!=0)
                        {
                                in1=0;                                                                     //正转条件
                                in2=1;
                                pwm=0;
                                delay(10000);
                        }
                        else if(renti==1&xujia<30&s1!=0&s2!=0&s3!=0&s4!=0)
                        {
                                in1=0;                                                                     //正转条件
                                in2=1;
                                pwm=0;
                                delay(10000);
                        }
                        if(s4==0&s3!=0)                                                                                                    //温度检测风速自动跟随程序
                        {

                                if(s4==0&s3!=0)
                                {
                                        if(xujia>pwm)                                                                //加速              温度提高1摄氏度————转速提高约100转
                                        {
                                                in1=0;                                                                    //正转条件
                                                in2=1;
                                                pwm++;
                                                delay(10000);                                                        //还可以加一个按键控制&s4==0
                                        }
                                        if(xujia<pwm)                                                                //减速
                                        {
                                                in1=0;                                                                    //正转条件
                                                in2=1;
                                                pwm--;
                                                delay(10000);                                                        //还可以加一个按键控制&s4==0
                                        }
                                }
                        }
                }
        datas[0] = temp / 10000;
        datas[1] = temp % 10000 / 1000;
        datas[2] = temp % 1000 / 100;
        datas[3] = temp % 100 / 10;
        datas[4] = temp % 10;

        Writecommanda(0x81);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Writedata('0'+datas[0]); //百位

        Writecommanda(0x82);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Writedata('0'+datas[1]); //十位

        Writecommanda(0x83);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Writedata('0'+datas[2]); //个位

        Writecommanda(0x84);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Writedata('.');                 //显示 ‘.’

        Writecommanda(0x85);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Writedata('0'+datas[3]); //显示小数点

        Writecommanda(0x86);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Writedata('0'+datas[4]); //显示小数点
}
//注:在一个工程中相同的函数名字只能出现一次 (划重点)

Keil代码下载(附件只包含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