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浇花系统Proteus仿真程序 ADC0832+继电器

楼主(2022-05-26):
自动浇花系统采用51单片机+LCD1602液晶+土壤传感器+继电器+ADC0832+水泵设计而成。
系统三个按键分别是:系统复位键、设置键、加键、减键。
1、土壤干湿度传感器实时给单片机传输信号。
2、按键设置土壤干湿度阈值,实现土壤水分的动态控制。
3、液晶实时显示土壤湿度情况,所设置的阈值,直观明了。
4、ADC0832将模拟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传给单片机。
按键调节上下限值,LCD1602实时显示土壤湿度值,并显示上下限值。土壤检测传感器检测湿度值低于下限时,蜂鸣器报警并驱动水泵浇水,湿度值高于上限时停止浇水。

电路原理图如下: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define     LCDIO      P0         //液晶屏数据口
//ADC0832的引脚
sbit ADCLK =P1^1;  //ADC0832 clock signal
sbit ADDIO =P1^3;  //ADC0832 k in
sbit ADCS =P1^4;  //ADC0832 chip seclect

sbit rs=P1^0;  //定义1602 RS
sbit lcden=P1^2; //定义1602 EN
sbit key1=P3^0;    //设定
sbit key2=P3^1;    //加
sbit key3=P3^2;    //减
sbit motor=P3^7;   //继电器接口
sbit speak=P1^5;        //蜂鸣器接口
uchar key;         //设定指针
uint RH=400,RL=200;//水位上下限
float temp_f;
ulong temp;
uchar v;
uchar count,s1num;
uchar code table[]= " moisture:          ";
uchar code table1[]="RH:  %              ";
uchar getdata; //获取ADC转换回来的值
/*********************************************/
void delay(uint z)                  //延时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rs=0;
//        rd=0;
        lcden=0;
        P0=com;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
{
        rs=1;
//        rd=0;
        lcden=0;
        P0=date;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lcdinit()
{
        lcden=0;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1);
}
/***********************************************/
void init()
{
        uchar num;

         for(num=0;num<15;num++)
                 {
                         write_date(table[num]);
                         delay(5);
                 }
         write_com(0x80+0x40);
         for(num=0;num<15;num++)
                {
                         write_date(table1[num]);
                         delay(5);
                 }
        }
//****************************************************************************/
/************
读ADC0832函数
************/
//采集并返回
/****************************************************************************
函数功能:AD转换子程序
入口参数:CH(如果读取CH0,channel的值为0x01,如果读取CH1则channel的值为0x03)
出口参数:adval
****************************************************************************/
uchar Adc0832()     //AD转换,返回结果
{
    uchar i;
    uchar dat=0;

    ADCLK=0;
    ADDIO=1;
    ADCS=0;                  //拉低CS端
    ADCLK=1;
    ADCLK=0;                 //拉低CLK端,形成下降沿1

    ADDIO=1;//指定转换通道是CH1还是CH2,指定值位与0x1,取最后一位的值
    ADCLK=1;
    ADCLK=0;                 //拉低CLK端,形成下降沿2

    ADDIO=0;//指定值右移一位,再取最后一位的值
    ADCLK=1;
    ADCLK=0;                //拉低CLK端,形成下降沿3

    ADDIO=1;
        for(i=0;i<8;i++)
    {
        ADCLK=1;
        ADCLK=0;           //形成一次时钟脉冲
        if(ADDIO)
                   dat|= 0x80>>i;  //收数据
    }

    ADCS=1;                //拉低CS端
    ADCLK=1;
    ADDIO=1;               //拉高数据端,回到初始状态
    return(dat);           //return dat
}
/***************************************************************************/

/********************************************************/
void displayRH()                        //下限显示
{write_com(0xc0+3);
write_date(RH/100%10+0x30);//上限百位
write_date(RH/10%10+0x30);//上限十位
//write_date('.');
//write_date(RH%10+0x30);
}
void displayRL()          //下限显示
{write_com(0xca);
  write_date('R');
  write_date('L');
  write_date(':');
write_date(RL/100%10+0x30);//下限百位
write_date(RL/10%10+0x30);//下限十位
write_date('%');
}
/**************************************************/
/********************************************************/
void keyscan()                 //按键处理
{bit kk1=0,kk2=0;
if(key1==0)
{delay(30);
  while(key1==0);
   if(key>=2)
   {key=0;
   }
   else
   {key++;
   }
   switch(key)
   {speak=1;kk2=motor;motor=1;
    case 1:{write_com(0x0f);write_com(0xce); //光标闪烁
        while(key1!=0)         //等待按键松开
        {
    if(key2==0)                //key2按键下
   {delay(30);                //按键延时消抖
   if(key2==0)                //确定key2按下
   {
    while(key2==0); //等待松开
        if(RL>=998)
        {RL=999;                //RL下限最大设置为99
        }
        else
        {RL+=10;                //RL加1
        }
   }
   displayRL();                //调用RL下限显示函数
   write_com(0xce);
  }
   if(key3==0)                //key3按下
   {delay(30);                //按键延时消抖
   if(key3==0)                //确定key3按下
   {
    while(key3==0);         //等待key3按键松开
        if(RL<=1)                 //RL最小设置为1
        {RL=0;
        }
        else
        {RL-=10;                 //RL下限减1
        }
   }
   displayRL();                //调用RL下限显示函数
   write_com(0xce);
  }

   }while(key1==0);
        }
        case 2:{write_com(0x0f);write_com(0xc4);  //RH设置数据,光标闪烁
   while(key1==1)
   {
    if(key2==0)           //key2按下
   {delay(30);           //按键延时消抖
   if(key2==0)           //确定key2按下
   {
    while(key2==0);        //等待松开
        if(RH>=998)                //RH最大设置为99
        {RH=999;
        }
        else
        {RH+=10;                //RH加1
        }

   }
   displayRH();                //RH上限显示函数
    write_com(0xc4);
  }

   if(key3==0)          //key3按下
   {delay(30);          //按键延时消抖
   if(key3==0)          //确定按下
   {
    while(key3==0);//等待松开
        if(RH<=1)           //RH最小设置为1
        {RH=0;
        }
        else
        {RH-=10;                //RH减1
        }

   }
   displayRH();                //调用RH显示函数
    write_com(0xc4);
  }

   }
   while(key1==0);
   }
        case 0:{write_com(0x0c);
                        motor=kk2;

            break;}
   }
   }
}
/**************************************************/
void Conut(void)          //土壤检测数据转换
{
      v=Adc0832();
          temp=v;
      temp_f=temp*9.90/2.55;
      temp=temp_f;
          temp=1000-temp;
          write_com(0x80+10);
          write_date(temp/100%10+0x30);//千位
          write_date(temp/10%10+0x30);//百位
          write_date('.');
          write_date(temp%10+0x30);
          write_date('%');//显示符号位

         }
/********************************************************/
void main(void)
{
        lcdinit();
        init();
        displayRH();   //显示上限
        displayRL();   //显示下限
        delay(50);         //启动等待,等LCD讲入工作状态
        delay(50);         //延时片刻(可不要)
        delay(50);                         //延时
        delay(50);
        Conut();           //显示函数
        delay(150);
        while(1)
        {
             Conut();        //显示当前湿度
                 keyscan();
                 if(temp>RH)  //如果湿度大于上限停止浇水
                 {motor=1;          //关闭继电器
                 }
                 else if(temp<RL) //如果湿度小于RL下限启动浇水
                 {motor=0;                 //启动继电器
                 }
                 if(temp<RL)           //小于下限启动报警并浇水
                 {speak=0;                                //启动报警
                  delay(150);                         //延时
                  speak=1;
                 }
                 keyscan();                 //按键检测
                 delay(150);                         //延时50MS
        }
}

Keil5代码与Proteus8.8 7.5仿真下载:

网友A(2023-01-16):
感谢分享,成功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