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个HT7533电路板上供电电路是否可以正常工作?

楼主(2022-05-26):
各位大佬,下图是一个电池组通过LDO输出3.3V电压的电路,B+ VS GND_S 最高在55V左右电压。
光耦控制部分不用管,默认Q32导通。
U5 HT7533是一个最大输入40V,输出稳压3.3V的LDO,B+的电压经过R146/152/154三个电阻分压,我理解是基本没有压降,此时U5的VIN的电压应该超过40V了呀,这个还能工作吗?
如果把R154换成100欧,会怎么样呢?

网友A:
这个是nmos管 ,NMOS的特性,Vgs⼤于⼀定的值就会导通,反之S极电压低于G级,此电路MOS管工作于变阻区,HT7533的 输入电压是由V11_S 减去MOS管的VGS(th), AOD2922的话低2.2v左右,所以不是说55v加载在HT7533上的,由MOS分压了很大一部分

网友B:
D15稳压管会不会下拉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nmos管 ,NMOS的特性,Vgs⼤于⼀定的值就会导通,反之S极电压低于G级,此电路MOS管工作于 ...

HT7533的输入电压为什么是V11_S-Vgs呢?
V11_S是11V,驱动N-MOS的G极,DS不就导通了吗?11V电压足够让MOS工作在饱和区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D15稳压管会不会下拉电压?

Q15是一个TVS管,反向截止64V的,正常情况下不会导通

网友C:
HT75xx 最大输入电压都是30V, 你哪来的自信最大可以40V的? 你以为是 LM78xx 么?

撇开,HT7533不说,你在7533入口处电容耐压只有16V, 撇来2922是否能导通不讲,你这电路就是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75xx 最大输入电压都是30V, 你哪来的自信最大可以40V的? 你以为是 LM78xx 么?

撇开,HT7533不说 ...

是的,这个电路是从其他人那里拿来的,我感觉也是有问题,但出图的人说没问题正常可用。
所以我问,这个VIN可能是在正常工作范围吗?

网友D:
光耦那边的V11_S电压是多少?这个电路中,正常情况下,HT7533的 输入电压不会超过V11_S。但得考虑一下MOS管功耗,有些厂家的HT7533输出滤波电容要100uF。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光耦那边的V11_S电压是多少?这个电路中,正常情况下,HT7533的 输入电压不会超过V11_S。但得考虑一下MOS管 ...

V11_S是11V,我仿真了一下,VIN电压为10.5V左右。说明剩下的电压基本都加在VDS端了,MOSFET发热会比较严重。
G级对地是11V,S极对地是10.5V,那MOS岂不是相当于没导通?或者说微导通?为什么会这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光耦那边的V11_S电压是多少?这个电路中,正常情况下,HT7533的 输入电压不会超过V11_S。但得考虑一下MOS管 ...

理解了,这是个源极跟随器,R154远大于1/gm,Vs电压跟随Vg电压,略低于Vg

网友E:
55V输入电压降到3.3V?最好是先使用DC-DC将电压降到5-6V,然后再进行线性稳压。不然,效率太低而且很容易损坏元器件

网友F:
这电路可以正常输出3.3V, 且HT7533输入也不会过压,因V11_S 相对GND_S 是11V, 也就是Q32 源极输出是10V 左右,所以U5 输入也是10V左右

网友F:
引用 楼主:
V11_S是11V,我仿真了一下,VIN电压为10.5V左右。说明剩下的电压基本都加在VDS端了,MOSFET发热会比较严 ...

这是电压跟随电路,是工作于临界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