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RROR L104: MULTIPLE PUBLIC DEFINITIONS关于Keil封装函数调用的问题

楼主(2022-05-26):
关于封装函数调用的问题,这些都是啥提示?
封装理明而用着难,百度查而未解,诉求大佬以救。
*** ERROR L104: MULTIPLE PUBLIC DEFINITIONS

网友A:
定义了多次
在定义类型时前面加上EXTERN

网友B:
find in files “LCD_SENT”

网友C:
贴代码,贴所有代码

网友D:
是不是没有把LIB文件装入工程

网友E:
全项目搜LCD_SENT,一定有惊喜!

网友F:
C语言函数类型的四种声明建议好好学学

网友G:
检查一下是否在不同文件中定义相同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没有把LIB文件装入工程

这个错误的意思是东西多了,不是少了什么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