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信号处理电路

楼主(2022-05-26):
我遇到有一个电路将采集到的电压信号(比如ntc)经过这个电路输入到单片机定时器的比较单元,第二个运放有点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想请教论坛里大佬解答一下。第一幅图是整理的AD图,第二幅是原图。CH_T是温度信号,CELL2 CELL3是一个电压信号。

网友A:
S1的作用是提供负反馈(图中红色部分)
当没有负反馈时,由(1)可知,V4随时间直线下降,直到运放U8C达到负饱和(-5V)。当存在负反馈且t足够大时,根据(2)式,V4趋近于V2=-10mV,避免了负饱和,提到了响应速度。另一方面,V4=-10mV也是为了确保运放U8D第13脚低于0伏,这样它才能可靠地输出高电平5V(U8D在此作为比较器),通过D1以及 R12,R13分压给单片机提供可靠的3.3伏电压。

分析

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