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光敏电阻控制继电器的原理图

楼主(2022-05-26):
单位要求开发一个光敏电阻亮激发控制12V继电器的工装,要求光敏电阻检测到有强亮光时,12V继电器动作,中弱光时继电器就断开。在网上找了两天都没找到类似的原理图,51hei论坛内的大神有原理图吗,麻烦分享一个。谢谢。

网友A:
对  “强光”,“弱光” 的界定 要求不高的话。
光敏电阻 + 分压电阻  接(MOS管)或 三极管基极控制三极管通断,来驱动继电器。
根据你对 “强光”,“弱光” 的判断,给分压电阻选值。

要求高的话,可以利用比较器。
光敏电阻 + 分压电阻  接 比较器+  另外两个参考用电阻,分压后接比较器 - , 通过比较器输出来 控制继电器。

网友B:
简单 用比较器芯片 搭建一个 “迟滞电路”  再三极管放大电流就行了

网友C:
这个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D:
可以用单片机AD一下,想要几级光都可以

网友E:
供参考,RV3可调整感光度。

网友E:
R8是2K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供参考,RV3可调整感光度。

光控电路最好是设置一个正反馈。否则很有可能会因为光强度的波动导致继电器反复吸合释放动作。要引入正反馈,C极开路的电压比较器393显然没有运放358之类的方便。

网友C:
引用 网友C:
这个可以参考一下

上面电路中的R10,R15为正反馈元件,引入正反馈可以消除临界状态的抖动。防止继电器反复吸合。U13,U14分别是光敏电阻。可以根据光敏电阻与需要的光强设置合适的起控电压(桥臂除光敏电阻其他如何一个电阻可以适当调整设置参考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可以参考一下

目前用的第二付图做的电路,但是存在临节值问题,请问一下各电阻使用多大的阻值。我用的10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  “强光”,“弱光” 的界定 要求不高的话。
光敏电阻 + 分压电阻  接(MOS管)或 三极管基极控制三极 ...

目前就是用的9012和9013来驱动继电器的,但是对于分压电阻和采集电阻的取值还存在问题,不知道选多大的值的电阻

网友F:
引用 楼主:
目前用的第二付图做的电路,但是存在临节值问题,请问一下各电阻使用多大的阻值。我用的10K

临界值拧U14这个电位器啊。

你还是把你的电路图贴出来为好,这么空对空,谁都说不清楚。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目前用的第二付图做的电路,但是存在临节值问题,请问一下各电阻使用多大的阻值。我用的10K

用约10倍R8的取值。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目前用的第二付图做的电路,但是存在临节值问题,请问一下各电阻使用多大的阻值。我用的10K

R8可以用可调电阻,配合不同光敏电阻需要,同时可以灵活设置起控点。反馈电阻可以根据反馈深度要求选取,一般用约10倍R8值就可以了。反馈电阻取值也会影响起控点的设置。R9可以用10k左右,R11用1K左右。反馈电阻R10也可以直接用100K电阻。

网友G:
只要能控制吗?没有其它要求了?
如果是这样,就一个三极管就行了,电阻参数要自己调试

网友H:
楼上最简单,但也可以用。完全满足要求。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经过测试以上方案均不能满足需要。
原因为光敏检测LED发光二极管,在亮与暗的状态下,由于电压变化较小,电压比较芯片输出异常,正常高电平输出12V,低电平0V(自然光下正常),实际检测LED发光二极管时高电平输出12V,低电平9V,电压拉不下来,导致后端三极管控制异常。

网友G: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经过测试以上方案均不能满足需要。
原因为光敏检测LED发光二极管,在亮与暗的状态下,由 ...

你的要求不就是强光继电器工作,中光弱光继电器就停止吗
我15#的电路是实际中使用过的,但我的是白天的时候关闭,晚上的时候就开启
如果你用,那就把R1R2的位置调换一下,自己再根据光敏电阻来调试一下就行,一定行
不是说人家给什么电路你就照抄什么电路,原理你总得要自己知道的呀,什么都不思考,直接就现成的参数和电路,直接就是拿来主义,这是不好的

网友I:
没那么简单的,特别是临界点的问题,就像按键消抖那样,如果是高电平,等一会儿再检测,如果还是高电平,这才确定要做什么,反之也是这样.不然在临界点会乱吸合或断开.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经过测试以上方案均不能满足需要。
原因为光敏检测LED发光二极管,在亮与暗的状态下,由 ...

增大正反馈电阻值降低反馈量。仔细调节分压电阻的分压值。既然比较器有反应就一定可以实现设计要求。实在不行,可以增加一级放大电路(使用双运放闲置的一个运放单元)。

网友J: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经过测试以上方案均不能满足需要。
原因为光敏检测LED发光二极管,在亮与暗的状态下,由 ...

地板的图1方案虽不是最简单,但却是最容易制作的。只有R12的阻值需要与光敏电阻匹配,如果没有接错线,成功率100%。
各电阻阻值:R12=U13强光时的阻值,R17=R18=10K,R15=1M,R16=1K,D3=1N4148。U12还有多种IC可选。诸如:324、358、339等。

网友C:
引用 网友C:
这个可以参考一下

这个电路图1电路将R18与R12取值相同,R17与光敏电阻U13变化相近的电位器或者可调电阻,R15取值10倍以上R17值。或者按照21楼所说取值将R12用电位器或者可调电阻串联一只与U13亮阻相近的电阻就很容易制作成功

网友F:
楼主你的图纸呢?

楼主(2022-06-27):
引用 网友G:
你的要求不就是强光继电器工作,中光弱光继电器就停止吗
我15#的电路是实际中使用过的,但我的是白天的时 ...

不是的,我是用来检测LED发光二极管的,经测试电压比较芯片由于电压变化小(高电平输出12伏,低电平输出9V),拉不下来,所以放弃该方案了,现在用的单片机AD采集来控制。

网友K:
光信号放大后比较通常的情况都是可以实现的,光信号放大量调节适应要求即可.

网友L:
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