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简单的5V USB接口锂电池充放电电路

楼主:
充电电输入为USB接口,5V电压。
用电设备为3.3V的芯片、和一些LED指示灯。
想找一个简单的充放电电路,希望尽可能少的外围元件。
谢谢。

网友A(2022-05-27):
充电小板最简单,外加1个1117的降到3.3V。电流不大可以解决。

网友B:
我也对这一块感兴趣,却又懵懂,这里说一下我所了解的。
充放电和3.3V稳压肯定是分开的,还没看到有在一起的芯片。按说有电池,在USB没有接入时,3.3V肯定也要输出的(否则就没有必要设置电池了,除非电池是供给别处用的),那么“当电源输入时,稳压输出供负载使用”又是什么意思?
充电最常用的就是TP4056,如果是用洞洞板或者面包板,也可以上X宝直接买,带有充电插座很方便的。低压保护就要用锂电保护芯片了,除非是用普通的18650或者不带保护板的聚合物,一般的电池都会带保护板不需要再考虑(18650也有带保护板的),如果充电模块是买成品,那么也可直接选用充电+保护的模块,只需外加稳压模块就行了。
如果只是USB输入才稳压,AMS1117-3.3就够了,如果想一节锂电也能3.3V稳压输出,可以选用XC6210B332MR,1.5到6V的输入,100mA时50mV的压降,最大700mA的输出电流(此时压降增大),基本上可以满足使用要求。
IP5306是充电宝里常用的,包含了充电、保护以及5V输出等功能,如果选用该芯片搭配AMS1117-3.3,也可满足要求还附带5V的输出。

网友C:
锂电池充电管理+长按2秒开机输出3.5V电路 IP5306

http://www.51hei.com/bbs/dpj-220858-1.html

网友C:
我的设计 应该可以满足你

网友D:
IP5306我也用过! 还不错,不知道现在价格怎么样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也对这一块感兴趣,却又懵懂,这里说一下我所了解的。
充放电和3.3V稳压肯定是分开的,还没看到有在一起 ...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是最详细的。我也赞同你的方案。
我以前尝试过直接使用TP4056给电池充电(4056是最多人使用的方案),但是4056只管充电,没有放电管理,另外电池3.7V转3.3V也并不方便(常规的1117或7333压降都在1V左右)。
我当前正在用的方案是5V输入→给电池充电→电池放电升压到5V→1117降压到3.3V,这个电路外围器件有点多,只是我想找一个更简便的电路而已,如果可以一个芯片搞掂所有就最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锂电池充电管理+长按2秒开机输出3.5V电路 IP5306

http://www.51hei.com/bbs/dpj-220858-1.html

谢谢。这似乎不是我想要的。

网友F:
某一个宝上1元左右一个的4056单锂电充电模块,很多的啊。

网友G:
这不是很简单的事吗?充电的时候,由USB供电,没有USB就电池供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G:
这不是很简单的事吗?充电的时候,由USB供电,没有USB就电池供电

你应该没看AMS1117的资料吧?一节锂电使用AMS1117已经很勉强了,还再增加一个二极管的压降,应该是满足不了使用要求的,虽然也有网友用过(没有隔离二极管),但总感觉不可靠。

网友H:
这个电路可以参考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你应该没看AMS1117的资料吧?一节锂电使用AMS1117已经很勉强了,还再增加一个二极管的压降,应该是满足不 ...

这个是我自己元件库的元件,默认就是叫AMS1117的,没有注意,就是提供一个电路而已
可以用LDO的嘛,锂电池电路肯定是要用LDO的了

网友I:
简单,就是一个充电宝电路(现成的),再加一个3.3v稳压。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这个是我自己元件库的元件,默认就是叫AMS1117的,没有注意,就是提供一个电路而已
可以用LDO的嘛,锂电池电 ...

确实,只是一个设计思路,楼主可以在此基础上合理选取元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