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干扰问题,是低频容易干扰高频,还是高频容易干扰低频?

楼主(2022-05-27):
是低频容易干扰高频,还是高频容易干扰低频。

网友A:
这个问题,网上的研究生文档不少于10篇,目前还没得出可靠结论!

网友B:
干扰是相互的,一个巴掌拍不响

网友C:
要确认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从另一个方面思考,干扰途径和来由是什么?是因为高频或是低频的转换产生的磁场导致的互相串扰?还是本身波形里就已经有了谐波只是示波器采样时间太少没有发现?关于不断变换电平的导线会产生磁场应该是有很多人都理解的,而低频率和高频率对应的磁场能量也是会受到其变换的电平幅值,电流大小 周期 导线本身的阻抗影响的。而谐波的问题,我们可以通过傅里叶分析来理解---不管什么频率的波形都可以看成多次谐波合成的一个波形,这也就能解释为什么我们能看到示波器识别出的方波是存在有小幅度、有周期的正弦波形的原因。

网友D:
都不容易,高频电路一般用几个pF的电容,或者自感量nH级别的变压器耦合,低频信号根本过不去,and vice versa.

网友E:
都有影响,但得从实际的角度来看,有很多因素

网友F:
没有定论,高频容易被电容吸收,但是高到一定程度电容又没用了

网友G:
电磁干扰应该是相互的,但效果取决于物体对噪声的反应,有些设备具有很高的抗扰度,有些设备对任何噪声都非常敏感。

网友H:
强者欺负弱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