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12电阻功率问题 阻值0.05欧 ,能过60A的脉冲电流吗,脉宽10毫秒

楼主(2022-05-27):
2512 封装的电阻 阻值0.05欧 ,能过60A的脉冲电流吗,脉宽10毫秒、

网友A:
问题是你是每秒脉宽10ms,还是每100ms脉宽10ms,两者的温度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你是每秒脉宽10ms,还是每100ms脉宽10ms,两者的温度是不一样的。

60A的电流持续10毫秒

网友B:
那 不通电的时间是多久?1秒?还是一年?

网友C:
引用 楼主:
60A的电流持续10毫秒

然后呢?下次开机前这脉冲还会出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然后呢?下次开机前这脉冲还会出现吗?

1500多V的大电容放电 ,放电时间最长10毫秒就停止了

网友D:
不要过去,危险!

P=I2*R=60*60*0.05=180W,上去就爆了。。抗不住的。

网友C:
楼主还是没有明白问题所在,你这个10毫秒的脉冲是不断重复的,还是只出现一次?

网友D:
2512普通碳膜贴片是1W,金属膜好点的可达3W。
这么大的电流,你应该用“锰铜分流器”来取样。
而且不能从PCB上走线,60A的电流流过,PCB也会高潮的。。

网友E:
“最长10毫秒就停止了”  ,“......=180W......”,封装尺寸对应功率关系是2512 1W      电容放电,或许能扛住  不会  “上去就爆”

网友F:
7楼计算的功率正确,这种电阻一般会在中间爆断。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还是没有明白问题所在,你这个10毫秒的脉冲是不断重复的,还是只出现一次?

只有一次、只有1ms都不行!60A的电流,已严重超出贴片电阻能承受的范围了。PCB都受不了!
如要真要这么做,就等着收拾行李走人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最长10毫秒就停止了”  ,“......=180W......”,封装尺寸对应功率关系是2512 1W      电容放电,或许能 ...

没有或许!行就行,不行就不行!不要有侥幸心理,安全第一!

网友G:
如果你那个是合金采样电阻,没问题的,瞬间100A都可以,平均功率不超就行,如果是普通电阻,那就不靠谱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1500多V的大电容放电 ,放电时间最长10毫秒就停止了

“1500多V的大电容放电”。。。
1500V的拉弧长度(空气击穿距离)约1.5mm
楼主不会还要在PCB板上放电吧?。。。那受冲击的不仅仅是这个采样电阻,板上其它器件,MCU等等都会受牵连到。。

网友D:
不管1500V放电,还是60A采样,都不建议用贴片电阻。更不能在PCB板上操作。你应该外接一个锰铜或康铜材质的分流器。

网友H:
2512 的封装是可以持续2w输出但是你60A 瞬时功率是180w

网友I:
电路设计还是保守点的好,不能为了一个电容而影响整个系统。电阻肯定会发热,如果长时间的高温工作,会影响说明的。所以为了安全起见。还是选择功率大点的比较稳妥。

网友J(2023-03-09):
P=I*I*R      按这个来   余量大点

网友K:
电阻的标称功率指的是连续工作时自身允许消耗功率,对于只持续10ms的通电时间,要根据10ms内所产生的热量来判断。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实验”。

网友L:
贴片电阻最好不要用于大电流脉冲

网友M:
既然是给电容放电为什么取电阻=0.05Ω,用大一点的电阻比如100Ω不可以吗?电阻越大功率就越小越安全,放电慢一点有什么关系。

网友N:
1500v的大电容放电,t=RC,R值0.05,10ms。这些数值代入,C值多少?
电容放电一般阻值都不会小吧,你这个电压值,这么短时间,是不是算错阻值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M:
既然是给电容放电为什么取电阻=0.05Ω,用大一点的电阻比如100Ω不可以吗?电阻越大功率就越小越安全,放电 ...

你的分析完全是错误的。

网友P:
网上查说烧毁电阻要100焦耳能量,谁方便试一下,看看到底要多大能量

网友Q:
根据某品牌的PDF手册,可以撑得住。

网友R:
不建议这样操作,可靠性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