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程序问题,为什么temp这么大的数发送数组里的数,都正常,求和就不对了

楼主(2022-05-27):
为什么temp这么大的数。发送数组里的数,都正常,求和就不对了。为什么

网友A:
66行改uchar xs[20];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66行改uchar xs[20];试试

确实是数组访问越界,xs[10]实际输出了39个字符,但是我不明白的是float只有十进制7位有效精度,加上小数点和后面的\x0结束符,xs[10]明显够用了,为啥会越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