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不断电下载程序方法

楼主(2022-05-27):
背景:刚开始接触STC单片机,在给单片机下载程序的时候,总是要冷启动。一般情况都是加载相应的程序文件,然后点击“下载/编程”按钮,然后再重新断电上电,直到程序写进单片机里。那么有没有其它更方便的方法呢?肯定是有的。
目的:
通过自定义的下载命令,在不需要冷启动的情况下,就可以对STC单片机进行程序的下载,甚至通过进一步的设置,在keil中程序编辑、编译完成后,STC-ISP会自动将程序下载到单片机里。
#include <reg52.h>    //包含单片机寄存器的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Self_Define_ISP_Download_Command 0x3D// 与不断电下载有关,与本程序无关,直接复制到自己的程序中
sfr IAP_CONTR = 0xE7;                                             // 与不断电下载有关,与本程序无关,直接复制到自己的程序中

/****************************函数声明****************************************/
void delay(uint z);
void Init_Com(void);// 与不断电下载有关,与本程序无关,直接复制到自己的程序中

/*******************************************************************************
** 函数名称 : main(void)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void main()
{
        uchar  num,dat1,dat2;          // 相关变量定义
        Init_Com();                          // 与不断电下载有关,与本程序无关,直接复制到自己的程序中
        while(1)
        {
                dat1 = 0xfe;
                dat2 = 0x7f;
                for(num=0; num<7; num++)         // led灯从上往下依次点亮
                {
                        P1 = dat1;          //初始化赋值
                        dat1 = dat1<<1; //左移一位
                        delay(500);   //延时
                }
                for(num=0; num<7; num++)         // led灯从下往上依次点亮
                {
                        P1 = dat2;          //初始化赋值
                        dat2 = dat2>>1; //右移一位
                        delay(500);   //延时
                }
        }
}

/*******************************************************************************
** 函数名称 : delay(uint z)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uint z)
{
    uchar j;
    for(z;     z>0; z--)
          for(j=200; j>0; j--);
}

/*******************************************************************************
** 函数名称 : Init_Com(void)
** 函数功能 : 串口初始化,晶振11.0592KHz,波特率9600,
*******************************************************************************/
void Init_Com(void)   //与不断电下载有关,与本程序无关,直接复制到自己的程序中
{
     TMOD = 0x20;
     SM0   = 0;
     SM1   = 1;
      REN  = 1;
     TH1   = 0xFd;
     TL1    = 0xFd;
     TR1   = 1;
      EA    = 1;
      ES    = 1;
}

/*******************************************************************************
** 函数名称 : UART_Interrupt_Receive(void)
** 函数功能 : 串口中断处理函数
*******************************************************************************/
void UART_Interrupt_Receive(void) interrupt 4  //与不断电下载有关,与本程序无关,直接复制到自己的程序中
{
        unsigned char k = 0;
        unsigned int a,b;
        if(RI == 1)
        {
                RI = 0;
                k  = SBUF;
                if(k == Self_Define_ISP_Download_Command)
                {
                        for(a=1000; a>0; a--)
                        for(b=100;  b>0; b--);
                        IAP_CONTR = 0x60;
                }
        }
        else
        {
                TI = 0;
        }
}

Keil代码下载: 不断电程序

楼主:
      第一次发帖,有许多地方不尽人意,尤其是添加代码文字的时候,我以为把编辑好的程序复制粘贴进去就可以了,但看到发帖后的效果,有些地方还是可以再调整调整的,后面会改善的。好在代码本身是没有问题的,是经过验证的,大家可以放心参考。这种STC单片机不断电下载程序的方法,我也是参考别人的,我这里还有视频讲解资料,有需要的请留言。
希望可以和大家共同讨论、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楼主:
还有一点需要补充一下,注意串口初始化函数,晶振11.0592KHz,波特率9600,如果是12MHz晶振,则需要调整TH1,TL1的初值,不然下载基本不会成功的,不相信可以试试!

网友A:
这就是自动断电下载。不需要手按,也不需要串口预先复制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自动断电下载。不需要手按,也不需要串口预先复制代码

首先非常感谢老大的分享!你提供的这个应该是一个完整的硬件电路,下载程序的时候,由硬件控制给单片机断电和供电,来达到冷启动的目的,应该是这样子吧?而我分享的这个是通过对ISP/IAP命令寄存器ISP_CONTR的操作,ISP_CONTR=0X60,来达到在应用编程。方法和思路不同,但殊途同归,最终的目的都是方便我们操作。本人学习单片机时间不长,如果有哪些地方讲的不对,请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