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驱动电路问题

楼主(2022-05-27):
大佬们 我出现一个问题。整体控制是通过38译码器输出Y4 Y5 Y6低电平驱动控制LED灯组
问题是这个图中左边与右边的灯组不能正常点亮。 中间黄色的可以正常点亮。Y4 Y5 Y6 输出的信号没问题。
加上拉电阻行吗
现象 是不输出信号它也可以点亮一部分,然后输出信号之后没变化。

感谢各位大佬!

网友A:
你这电路谁设计的?LED满亮20mA,典型10mA,你计算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电路谁设计的?LED满亮20mA,典型10mA,你计算过吗?

这是我自己连接的。只考虑了逻辑,没计算过。 请问这个计算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呢?
LED的电阻怎么查看呀

网友B:
右边 5V 那组无论输出高低电平都不可能点亮,中间那组没限流电阻管子老化特快,左边那组跟中间那差不多最后的结局是烤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右边 5V 那组无论输出高低电平都不可能点亮,中间那组没限流电阻管子老化特快,左边那组跟中间那差不多最后 ...

左边和中间是电流太大了  需要加电阻减小电流 是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左边和中间是电流太大了  需要加电阻减小电流 是吗

电阻的作用同时有 分压限流

网友C:
1、138不能驱动12V的电压,要加隔离;2、LED又是串联又是并联,造成电流不一样,会烧;3、整个LED串没有加限流。

网友D:
你查一下你的38译码器的型号,大多38译码器都有很高的内阻,你接那么多LED, 38译码器的内阻又如同电阻分压,你5V又串联那么多LED肯定是不会亮的。12V那个,也需要具体分析一下,根据不同的38译码器可能不能12V工作,可能内阻的原因,都要衡量。你译码器用的什么型号都不知道,大家都只能瞎猜。

网友E:
D3,D13,D6,D16:我们太难了,承受了所有的电流。D20:为什么把我短路啊

网友F:
这是新手画这玩吧。不带这么玩的。
电压够高就都串联。电流够大就都并联
要考虑电压,又考虑电流,可以用锂电池的接法,3串2并,或者其它的。注意发光二极管需要横流,要不很容易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