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芯片可以代替2刀六档的开关?

楼主(2022-05-27):
1

1

1

1

网友A:
AC125V0.3A也只有光耦加可控硅。或者photorelay。

网友B:
如果按楼主给出的技术要求选只能是由 N 个元器件组合而成的电路,

网友C:
楼主有没有内阻的要求,开关器件都有一定内阻,从几欧姆到几百欧,而且与所加电压有关。

网友D:
上继电器吧。

网友E:
2个4051能实现2刀8档的逻辑功能。
电器功能要加上继电器。

网友F:
125V交流,上可控硅吧。加光耦,然后随便用什么逻辑芯片控制。

网友G:
基本上没有现成的芯片!可以使用CD4052搭配外围电路完成相应功能。

网友C:
如果没有体积限制,用可控硅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G:
4052只有双4挡,7楼说的对,2片CD4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