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LCD12864显示温度曲线程序

楼主:
本实验适51单片机开发板,需要接上带字库的LCD12864才能正常显示,如果接上后没有显示,请调节LCD12864背后的小  电位器进行对比度调节。

另外除A2、A3、A4和V2.0开发板以外的51开发板,还需要另外在温度模块输出管脚接线到P37。程序初始化较慢,下载完程序后需要稍等才能显示,属于正常现象。

程序还有许多可以优化或添加功能的地方,大家可以自行研究学习。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这里给出完整代码供参考。

#include<12864.h>
void delay(uint i)        //延时函数
{
        while(--i);
}
void Read_busy()        //LCD12864忙检测
{
        RS=0;
        RW=1;
        EN=1;
        LCD_databus=0xFF;
        while(LCD_databus & 0x80);        //判断最高位,1---busy,0---Nobusy
        EN=0;
}
void write_LCD_command(uchar value)//写指令
{
        RS=0;
        RW=0;
        delay(40);
        EN=1;
        LCD_databus=value;
        delay(40);
        EN=0;
}
void write_LCD_data(uchar value)//写数据
{
        RS=1;
        RW=0;
        delay(40);
        EN=1;
        LCD_databus=value;
        delay(40);
        EN=0;
}
void init_LCD()                //初始化LCD
{
        write_LCD_command(0x30);        //8位数,基本指令
        delay(100);
        write_LCD_command(0x30);
        delay(37);
        write_LCD_command(0x0C);        //开显示,不显示光标,光标不闪烁
        delay(100);
        write_LCD_command(0x01);        //清屏指令
        delay(100);
        write_LCD_command(0x06);        //没写入数据,地址指针加1
}
<p style="line-height: 30px; text-indent: 2em;">void Clear_GDRAM()                //清楚GDRAM
{
        uchar x,y;
        for(y=0;y<64;y++)
        {
                for(x=0;x<16;x++)
                {
                        write_LCD_command(0x34);
                        write_LCD_command(y+0x80);        //先送垂直地址
                        write_LCD_command(x+0x80);        //后送水平地址
                        write_LCD_command(0x30);        //基本指令
                        write_LCD_data(0x00);                //写入数据0
                        write_LCD_data(0x00);
                }
        }
}
<p style="line-height: 30px; text-indent: 2em;">uchar ReadByte()        //读LCD
{
        uchar Read_value;
        Read_busy();
        RS=1;
        RW=1;
        EN=0;
        EN=1;
        Read_value=LCD_databus;
        EN=0;

        return Read_value;
}
void display_BMP(uchar *address)//显示图片
{
        uchar i,j;
        for(i=16;i<32;i++)
        {
                write_LCD_command(0x80+i);        //先送垂直地址
                write_LCD_command(0x80);        //再送水平地址
                for(j=0;j<16;j++)
                {
                        write_LCD_data(*address);//写入数据
                        address++;
                }
        }

        for(i=0;i<32;i++)
        {
                write_LCD_command(0x80+i);//先送垂直地址
                write_LCD_command(0x88);        //再送水平地址
                for(j=0;j<16;j++)
                {
                        write_LCD_data(*address);
                        address++;
                }
        }

}
/********************************************************
画点函数说明:增加LCD读函数,目的是使不打点的地方数据保持
不变:方法是先读出不打点位置的数据,打完点后将读到的数据写
入原来的位置,只有这样才会显示打点的曲线。
*********************************************************/
void Draw_dots(uchar x,uchar y,uchar color)
{
        uchar ROW,xlabel,xlabel_bit;
        uchar Read_H,Read_L;
        write_LCD_command(0x34);
        write_LCD_command(0x36);
        xlabel=x>>4;
        xlabel_bit=x & 0x0F;

        if(y<32)
        {
                ROW=y;
        }
        else
        {
                ROW=y-32;
                xlabel+=8;
        }
        write_LCD_command(ROW+0x80);
        write_LCD_command(xlabel+0x80);
        ReadByte();        //读取当前GDRAM数据前要进行一次空读,接下来就可以读出数据了
        Read_H=ReadByte();
        Read_L=ReadByte();

        write_LCD_command(ROW+0x80);
        write_LCD_command(xlabel+0x80);

        if(xlabel_bit<8)
        {
                switch(color)
                {
                        case 0:Read_H &= (~(0x01<<(7-xlabel_bit)));//若变白
                        break;
                        case 1:Read_H |= (0x01<<(7-xlabel_bit));//若涂黑
                        break;
                        case 2:Read_H ^= (0x01<<(7-xlabel_bit));//若反转
                        break;
                        default:break;
                }
                write_LCD_data(Read_H);//将数据写入GDRAM
                write_LCD_data(Read_L);//先写高位,再写低位(地址指针顺序)
        }
        else
        {
                switch(color)//color设置
                {
                        case 0: Read_L &= (~(0x01<<(15-xlabel_bit)));//若变白
                        break;
                        case 1: Read_L |= (0x01<<(15-xlabel_bit));//若涂黑
                        break;
                        case 2: Read_L ^= (0x01<<(15-xlabel_bit));//若反转
                        break;
                        default:break;
                }
                write_LCD_data(Read_H);
                write_LCD_data(Read_L);//写入数据
        }

        write_LCD_command(0x30);//回到普通模式
}

#include<ds18b20.h>

uchar HZ1[]="温度曲线";
uchar code table[]={0x00,0x00,0x00,0x00,0x30,0x00,0x48,0x00,0x48,
0x70,0x30,0x88,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00,0x80,
0x00,0x7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自定义字符:显示℃

void delay_us(uchar i)        //精确延时---- T=2*i+5 单位:us
{
        while(--i);
}

void Reset_DS18B20()        //复位DS18B20
{
        DQ=1;
        DQ=0;
        delay_us(494);                //低电平至少保持480——960us
        DQ=1;                                //释放总线,准备接收存在脉冲---低电平
        delay_us(200);
}

void write_DS18B20(uchar value)        //写DS18B20指令
{
        uchar i = 0;
        for(i = 0; i < 8; i ++)
                {
                        DQ = 1;
                        DQ = 0;
                        delay_us(10);
                        DQ = value & 0x01;
                        delay_us(40);
                        DQ = 1;
                        value >>= 1;
                }
}

uchar Read_DS18B20(void)        //读DS18b20
{
        uchar i=0;
        uchar value=0;
        for(i=0;i<8;i++)
                {
                        DQ=1;
                        DQ=0;
                        delay_us(10);
                        DQ=1;                //将总线释放,以便读取数值
                        delay_us(2);
                        value>>=1;
                        if(DQ)
                                value |=0x80;        //先读MSB,后读LSB
                        delay_us(34);//在60us内完成读取
                }
        return value;
}

uchar Read_temp()
{
        uchar temp;
        uchar temp_L,temp_H;
        Reset_DS18B20();
        write_DS18B20(0xCC);
        write_DS18B20(0x44);
        Reset_DS18B20();
        write_DS18B20(0xCC);
        write_DS18B20(0xBE);
        temp_L=Read_DS18B20();        //读温度的低8位
        temp_H=Read_DS18B20();        //再读温度高8位

        temp=(temp_H*256+temp_L)/16;//将十六进制转化为10进制

        return temp;        //返回当前温度的值
/**注:没对复位度进行处理**/
}

#include"temp.h"

uchar code table_[]={0x00,0x00,0x00,0x00,0x30,0x00,0x48,0x00,0x48,
0x70,0x30,0x88,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00,0x80,
0x00,0x7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自定义字符:显示℃

uchar HZ[]="温度曲线";
/*******************************************************************************
* 函数名         : Delay1ms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Delay1ms(unsigned int y)
{
        unsigned int x;
        for(y;y>0;y--)
                for(x=110;x>0;x--);
}
/*******************************************************************************
* 函数名         : Ds18b20Init
* 函数功能                   : 初始化
* 输入           : 无
* 输出                  : 初始化成功返回1,失败返回0
*******************************************************************************/

unsigned char Ds18b20Init()
{
        unsigned int i;
        DSPORT=0;                         //将总线拉低480us~960us
        i=70;
        while(i--);//延时642us
        DSPORT=1;                        //然后拉高总线,如果DS18B20做出反应会将在15us~60us后总线拉低
        i=0;
        while(DSPORT)        //等待DS18B20拉低总线
        {
                i++;
                if(i>5000)//等待>5MS
                        return 0;//初始化失败
        }
        return 1;//初始化成功
}

/*******************************************************************************
* 函数名         : Ds18b20WriteByte
* 函数功能                   : 向18B20写入一个字节
* 输入           : com
* 输出                  : 无
*******************************************************************************/

void Ds18b20WriteByte(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int i,j;
        for(j=0;j<8;j++)
        {
                DSPORT=0;                        //每写入一位数据之前先把总线拉低1us
                i++;
                DSPORT=dat&0x01; //然后写入一个数据,从最低位开始
                i=6;
                while(i--); //延时68us,持续时间最少60us
                DSPORT=1;        //然后释放总线,至少1us给总线恢复时间才能接着写入第二个数值
                dat>>=1;
        }
}
/*******************************************************************************
* 函数名         : Ds18b20ReadByte
* 函数功能                   : 读取一个字节
* 输入           : com
* 输出                  : 无
*******************************************************************************/

unsigned char Ds18b20ReadByte()
{
        unsigned char byte,bi;
        unsigned int i,j;
        for(j=8;j>0;j--)
        {
                DSPORT=0;//先将总线拉低1us
                i++;
                DSPORT=1;//然后释放总线
                i++;
                i++;//延时6us等待数据稳定
                bi=DSPORT;         //读取数据,从最低位开始读取
                /*将byte左移一位,然后与上右移7位后的bi,注意移动之后移掉那位补0。*/
                byte=(byte>>1)|(bi<<7);
                i=4;                //读取完之后等待48us再接着读取下一个数
                while(i--);
        }
        return byte;
}
/*******************************************************************************
* 函数名         : Ds18b20ChangTemp
* 函数功能                   : 让18b20开始转换温度
* 输入           : com
* 输出                  : 无
*******************************************************************************/

void  Ds18b20ChangTemp()
{
        Ds18b20Init();
        Delay1ms(1);
        Ds18b20WriteByte(0xcc);                //跳过ROM操作命令
        Ds18b20WriteByte(0x44);            //温度转换命令
//        Delay1ms(100);        //等待转换成功,而如果你是一直刷着的话,就不用这个延时了

}
/*******************************************************************************
* 函数名         : Ds18b20ReadTempCom
* 函数功能                   : 发送读取温度命令
* 输入           : com
* 输出                  : 无
*******************************************************************************/

void  Ds18b20ReadTempCom()
{

        Ds18b20Init();
        Delay1ms(1);
        Ds18b20WriteByte(0xcc);         //跳过ROM操作命令
        Ds18b20WriteByte(0xbe);         //发送读取温度命令
}
/*******************************************************************************
* 函数名         : Ds18b20ReadTemp
* 函数功能                   : 读取温度
* 输入           : com
* 输出                  : 无
*******************************************************************************/

//int Ds18b20ReadTemp()
//{
//        int temp=0;
//        unsigned char tmh,tml;
//        Ds18b20ChangTemp();                                 //先写入转换命令
//        Ds18b20ReadTempCom();                        //然后等待转换完后发送读取温度命令
//        tml=Ds18b20ReadByte();                //读取温度值共16位,先读低字节
//        tmh=Ds18b20ReadByte();                //再读高字节
//        temp=tmh;
//        temp<<=8;
//        temp|=tml;
//        return temp;
//}

int Ds18b20ReadTemp()
{
        int temp=0;
        float tp;
        unsigned char tmh,tml;
        Ds18b20ChangTemp();                                 //先写入转换命令
        Ds18b20ReadTempCom();                        //然后等待转换完后发送读取温度命令
        tml=Ds18b20ReadByte();                //读取温度值共16位,先读低字节
        tmh=Ds18b20ReadByte();                //再读高字节
        temp=tmh;
        temp<<=8;
        temp |=tml;

        if(temp < 0)
        {
                temp=temp-1;
                temp=~temp;
                tp=temp;
                temp=tp*0.0625*100+0.5;
        }
        else
        {
                tp=temp;
                temp=tp*0.0625*100+0.5;
        }

        return temp/100;
}

/***********************************************************
功能:12864显示温度曲线
接线:DS18B20输出管脚接到P37
************************************************************/
#include"bmp.h"
#include"12864.h"
#include"temp.h"

void main()
{
        uchar i,j,color=1,num;
        init_LCD();
        while(1)
        {
                write_LCD_command(0x30);
                write_LCD_command(0x80);//基本指令,显示汉字
                for(i=0;i<8;i++)
                {
                        write_LCD_data(HZ[i]);
                }
                Clear_GDRAM();        //清楚GDRAM区的内容
                write_LCD_command(0x36);//扩展指令,绘图打开
                display_BMP(ZB);//显示坐标
                for(i=13;i<128;i++)        //打点
                {
                        j=70-Ds18b20ReadTemp();
                        Draw_dots(i,j,1);
                        delay(40000);
                        delay(40000);
                        write_LCD_command(0x30);
                        write_LCD_command(0x84);        //切换到基本指令显示字符
                        write_LCD_data(':');
                        write_LCD_data(Ds18b20ReadTemp()/100+0x30);
                        write_LCD_data(Ds18b20ReadTemp()/10+0x30);
                        write_LCD_data(Ds18b20ReadTemp()%10+0x30);//显示温度的值

                        write_LCD_command(0x40);        //自定义第一个CGRAM,编码为0000
                        for(num=0;num<32;num++)
                        {
                                write_LCD_data(table_[num]);
                        }
                        write_LCD_command(0x86);        //规定CGRAM字符显示位置
                        write_LCD_data(0x00);
                        write_LCD_data(0x00);
                }

        }

}

Keil代码下载:

网友A(2022-07-06):
这个代码可以显示出来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代码可以显示出来吗

可以显示出来

网友C:
厉害!我一直是用ADT75+数码管显示温度就完事了,有想串口送出数据搞成曲线在电脑上用MFC写个程序显示出来,也想用LCD显示显示曲线,但懒得弄,学习了。

网友D(2022-08-20):
引用 网友C:
厉害!我一直是用ADT75+数码管显示温度就完事了,有想串口送出数据搞成曲线在电脑上用MFC写个程序显示出来 ...

请问坐标图片能发一份吗?

网友E(2022-11-11):
可以显示,非常好!

网友F:
这个代码可以用,非常好!

网友G:
并行液晶,太浪费io了 ,,,建议改 st7920的12864 就2个io驱动,

网友H(2023-03-19):
只能显示坐标轴没有曲线是为什么,温度读取是没问题的

网友I:
多谢,正好研究下

网友J:
加个k型热电偶啊 这样就更实用了。

网友K(2023-12-20):
很好的代码,好好研究一下,最近正好用到

网友G:
一看  RS=0;       RW=1;       EN=1; 就知道是并行接法,完全浪费了st7920类2线液晶的优势

网友L:
能否改成ks0108的

网友M(2024-12-28):
那个坐标的数组可以看一下吗